数据存贮卡

楼主(2008-11-27):
要给数控机床的参数用存贮卡备份,不知道卡叫什么名字,请大家说一说。
Fanuc和Siemens的应该是不同的吧。Fanuc是那种比较宽大的那种,也可以插在PC上的,叫什么名字呢?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一下,和这个有点相似,是这个吗?
TF卡,容量1G,尺寸:36.4 mm x 42.8 mm x 3.3 mm;

网友A:
西门子的才叫TF卡吧,自己可以到网上找一下!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卡,但你说的可能要用PCMCIA卡架,放在设备上

楼主:
呵呵、、、FANUC的应该就是PCMCIA卡,其余的卡接口不同的。规格是:85.6×54x3.3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