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周边设备

楼主(2008-11-27):
输入交流电抗器
串联在电源与变频器输入侧,用于抑制输入电流的高次谐波,减少电源浪涌对变频器的冲击,改善三相电源的不平衡性,提高输入电源的功率因数(提高到0.75-0.85)。建议在下列情况下使用输入交流电抗器:
变频器所用之处的电源容量与变频器容量之比为10:1以上;
同一电源上接有晶闸管设备或带有开关控制的功率因数补偿装置;
三相电源的电压不平衡度较大(≥3%);
由于交流电抗器体积较大,成本较高,变频器功率>30kW时才考虑配置交流电抗器。

网友A:
我们的变频器是在整流柜输出侧接了一个直流电抗器,请问楼主它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你说的是直流电抗器吧

直流电抗器串联在直流中间环节母线中(端子P1、P+之间)。主要是减小输入电流的高次谐波成分,提高输入电源的功率因数(提高到0.95)。此电抗器可与交流电抗器同时使用,变频器功率>30kW时才考虑配置。

一般进口的变频器30千瓦以上都有内置的。

网友B:
输入端接电抗器[滤波器】能有效的阻止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窜入电网系统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那篇滤波器的帖子】

网友C:
日系的变频器,采用直流电抗的比较多。中小功率的变频器,安装直流电抗的还是比较少见的。交流进线电抗安装使用的很普遍。

楼主:
其实,输入电抗器在中压变频器上用的最多像施奈德的变频器基本上都有(我说的是660V的),在低压变频器上很少有用的。用输出电抗器和输入滤波器的比较多。

楼主:
电抗器
施奈德的输入电抗器(660V的)

网友D:
为什么2900v输入的中压传动不用进线电抗器,而输出到电机的用输出电抗器呢?

楼主:
^_^楼上的:
不知道,你用的2900V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呀。设计变频器的怎么想的我怎么能知道呀,我只是知道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区别,是干什么的用的^_^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变频器是在整流柜输出侧接了一个直流电抗器,请问楼主它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输出侧电抗可以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使定子工作稳定,少干扰;扰流电磁波为四分之一谐波会影星信号传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直流电抗器吧

直流电抗器串联在直流中间环节母线中(端子P1、P+之间)。主要是减小输入电流的高次谐波成分,提高输入电源的功率因数(提高到0.95)。此电抗器可与交流电抗器同时使用,变频器功率>30kW时才考虑配置。

一般进口的变频器30千瓦以上都有内置的。
一般大功率的日系变频器都配置直流电抗的,比如富士P11系列是55KW以上配置,G11的是45KW以上配置

楼主:
富士的应该是标配的,不是内置的吧。

网友F:
西门子的直流变频器上用的输入电抗器也比较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富士的应该是标配的,不是内置的吧。
大功率都有标配,有几次碍于机箱尺寸就没给装,我们拿出去卖了几百块钱。后来被总工大骂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