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欧姆龙CP1H的PLC电池寿命为5年,当电池寿命耗尽时(ERR)LED闪烁,手册上要求将外围工具与外围设备端口连接,进行(异常读出)操作;
如果外围工具画面显示[电池异常],请更换电池。这个外围工具和外围端口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编程软件吧,一般软件可以监控读出一些状态的

网友B:
CP1H可以无电池运行。

网友C:
我就不爱用带电池的,现场出过一次事故!

网友D:
我和楼上的意见不合,有电池的要稳定一些,闪存还是不怎么理想。丢数据的现象时有发生。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操作手册,在CP1H操作手册的第6章第4节介绍的无电池运行。具体就不给你写了,你好是好好看看吧,有很多东西需要注意。CP1H上市还没几年,出现电池故障的估计还没有吧。

楼主:
故障倒是没出现,我只是上午在操作手册“第10章维护及更换方法”看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外围工具与外围端口是什么?

楼主:
第6章第4节说了有电池运行时,保持继电器、计数器、数据内存,从电源OFF后的复位时数据被保持,但是无电池运行时,数据不会被保持。

楼主:
电池寿命在25度以下为5年,55度为1.5年;不管CPU通没通电,超过25度寿命都会缩短。

网友E:
这是CP1H的,已经内带闪存了;

网友F:
如果没有必须要掉电保存的东西,可以不用电池。
电池寿命根据使用环境决定,我见过10年没换电池也没报警,也有1年多就报警的

网友G:
外围设备应该指的是触摸屏等显示设备,可以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