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周边设备

楼主(2008-11-27):
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在变频器停止和降速时,由于电机的惯性,电机会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产生再生能量回馈给直流回路,消耗在内置制动电阻上,如果减速时间设定较短,造成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过快,能量来不及消耗掉,可能超过电容的耐压或开关元件的容许电压,会造成变频器损坏。因此生产厂家为不同规格的变频器配备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用户在使用变频器时将制动电阻(P、DB)或制动单元(P、N)连接在直流母线两端,以便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一定时,通过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消耗掉多余的能量,保护变频器。
制动电阻与使用电机的飞轮转矩有密切关系,而电机的飞轮转矩在运行时是变化的,因此准确计算制动电阻比较困难,而且没有必要,通常情况是采用经验公式取一个近似的值。
           制动电阻R>=2UD/Ie UD=700V
           Ie:变频器额定电流
           制动电阻P>=a UD2/Ie
           a为常数,电机容量小时取小,反之取大。
一般情况下,选用合适的制动电阻即可,如果电机功率较大,为了提高变频器在减速时的制动能力,同时使用合适的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效果较好。

网友A:
^_^,楼主的制动电阻的功率是不是把公式写错了?那不符合电功率的欧姆定律了。应该是电压乘以电流吧?

感觉这篇帖子写的还可以,很赞成这里的计算方法。我看过许多的文章,把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的计算搞得好复杂、好炫,其实楼上这样计算既简单还明白,很符合工程计算的方式和方法。^_^,赞一个!

楼主:
^_^不好意思呀,是错了,哪个东西不好打^_^

可不要说好呀,有人还给我删贴子那,说我转贴超过3篇了。^_^

我写的东西很多都是跟现场的师父学的,大部分都是自己总结的。

网友A:
好,就喜欢自己的总结,自己的原创帖。原创才有魅力,才有阅读乐趣!封精奖励!

此帖最有共享价值。因为它是来自实践,高于实践(经过了加工和总结),再回到实践中去。超棒!

楼主:
^_^飘飘然不知所以然了^_^

楼主:
^_^飘飘然不知所以然了^_^

其实,经常跑现场的人都有一些自己总结的东西,^_^就是不愿意写出来^_^

强烈建议大家都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网友B:
制动电阻选择个人感觉比较麻烦!
的确是好文章!
以前有个客户我去看的时候,制动电阻全部烧掉很明显是在停车的时候制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C:
制动电阻P>=a UD2*Ie
a为常数,电机容量小时取小,反之取大。

fa_ybq能说一下,a的取值范围吗?谢谢!

网友D(2009-01-07):
好文章,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