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周边设备

楼主(2008-11-27):
漏电保护器
在变频器输入、输出引线和电机内部均存在分布电容,因此变频器的对地漏电流较大(大容量机种更为明显),有时会导致保护电路误动作。遇到上述问题时,除适当降低载波频率,缩短引线外,还应安装漏电保护器。
当使用漏电保护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漏电保护器应设于变频器的输入侧,置于空气开关(无熔丝断路器)之后较为合适;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应大于该线路在工频电源下不使用变频器时漏电流(线路、无线电噪声滤波器、电机等漏电流的总和)的10倍。

网友A:
曾经用过,18.5kw三垦变频器,离变压器200米,裸铝线架空,变压器配电盘装有漏电保护器, 一启动变频器就跳闸,无例外

楼主:
你那种情况应该采用检相检幅式漏电保护器。用脉冲式的不行。

网友B:
还是不推荐装有变频器的动力配电不安装漏电保护。变频器和电机的外壳单独接地做保护比较安全。

楼主:
^_^现在在农村的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全部安装漏电保护器,你不安装人家不愿意。

现在检相检幅式漏电保护器还不被地方的供电局接受,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不行。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给人家解释了。版主有好的建议吗??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_^现在在农村的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全部安装漏电保护器,你不安装人家不愿意。

现在检相检幅式漏电保护器还不被地方的供电局接受,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不行。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给人家解释了。版主有好的建议吗??说说。

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不换漏电保护器,我们出钱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买了台30KVA的隔离变压器装上,才算完事

楼主:
买了台30KVA的隔离变压器装上

^_^这样成本能翻倍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