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我用台达TP04G文本显示器与FX2N通讯控制,但是TP04G一直不能读写FX2N里的内部继电器,但是通讯也没报错,如何解决

网友A:
读写FX2N里的内部继电器?
读写的应该是寄存器啊

网友B:
内部继电器在PLC内部是以字或字节存储的,一些特殊寄存器是不允许写入数据的。

网友C:
呵呵;文本可以显示或更改PLC的D及M的值;
M1000以下是可以操作的;
M8000以上为特殊继电器,有的是不能操作的;

网友D:
检查一下显示内容的设置.对应PLC 的D、T、C、M等都是可以显示的,要修改的话要另外设置。

网友E:
文本上用到的地址与PLC上的不符合.
有一次我也遇到这种问题,PLC和人机通讯不上,花了半天时间才找出毛病,就一个地址用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F(2011-09-11):
求教
台达文本显示器TP04与三菱FX2N用485通讯上之后,怎么文本显示器上没有数值显示呢?    求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