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在机床安装调试过程,怎么实现光栅示值和机床实际位置一一对应的?换句话说就是机床在机床原点时怎么定义光栅尺示值是0.  请知道的讲解讲解,谢谢。

网友A:
装原点开关,然后用编码器

楼主:
实际机床没有原点开关。
绝对光栅尺。西门子系统下是怎么做得?

网友B:
光栅尺就是类似的编码器,可以设置零点的

网友A:
那也要有个一个清零功能,程序里面做一个清零按钮就可以,不过不管你的机器怎么高级,运行中总有累计误差。

楼主:
等于什么都没说。我问怎么做?比如机床参数要怎么设,程序怎么编?

网友C(2011-08-12):
光栅尺有零位,即原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