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我装了WICC2007(WICC flexible Advanced)版本,能正常使用新建程序。
但打不开别人给我的程序,出现这个问题。
无法将数据库存:程序路径/ZXM.hml连接到SQL服务器。请确认.hml和--log.ldf文件相匹配。

网友A:
可能是数据库的问题,如果只打开项目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安装wincc的同时还要安装相应的数据库软件,不知是不是你安装的版本不相符?

网友C:
如果自己保存的项目能够打开,则可能是版本不一致或项目文件不全。

网友D:
数据库文件不匹配,你没有安装,或者人家的库你没有吧

网友E:
你没把对方的文件拷贝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