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请问:
     ABS4轴线性插补能不能实时更改目标位置值.

网友A:
定位的位移是先写好的,再去执行定位,应该是不能运行中跟改

网友B:
插补运动时,不能实时更改,但你想要的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如果你的路径是执行前确定的,就没有问题,用连续路径方式,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请问:我想实时更改位置值,然后在轨迹运行中能马上反映出来怎么办? 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先让轴停止,然后改变当前运行编号后编号的位置值,改变后再在下一编号启动轨迹运行,当然程序的执行是非常快的,按理解上改变后的位置值应该能马上反映到轨迹上,但是实际情况是存在一个滞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要停止后更改定位参数中的定位地址值,然后执行G1500中的设定的编号指定的定位
你的滞后指的是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