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08-11-27):
刚才的帖子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 所以~~~~
编号程序变换好后,脸上通讯线(USB转换接口,装好驱动),设定好端口后并把PLC打到STOP后仍然不行,同时我换过端口重新设置 还是不行
没办法后,换到台式机上,直接连接(没用USB转换)结果还是不行,高手帮忙分析下
用的是三菱FX1N的

网友A:
你电脑上连PLC的通讯口检查一下是不是COM1 ?

网友B:
最好先用没转换的线试
要确保你的线没问题,以前这线有没有成功连接过

楼主:
线是新买的 没用过
电脑的通讯端口是COM1
我转换和没转化都用过 就是不行

楼主:
我们的设备都做好了 就等这关口调试 问题就出来了 晕晕的~~~~

网友B:
那要怀疑下这个线了
PLC编程口是好的吧,用其它方式确认下编程口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用过了 我跑的车间 把一台在运行的机器停下来 试了下 通信 不行

楼主:
您说 会不会是这个线问题 明天打算出去重新买一根
请问 买什么样的线好一点 以及转换设备

网友C:
线的问题可能性大.是不是原装的SC-09?如果在式机上能用就怀疑USB转换器了.

网友A:
通讯设置没有错的话就是电缆的原因了,换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 会不会是这个线问题  明天打算出去重新买一根

请问 买什么样的线好一点  以及转换设备
这些线现在都是买国产的,买红色的那种要好些
转换的也是好多种,要选好的
或是直接买个USB接口的编程线,也是国产的,型号USB-SC-09

网友D:
我的机子也有过这样的现象,我的是软件没有装好的问题。

网友E:
换COM3口试试吧,或者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F:
应该是你的通讯线的问题.换根线试试.

楼主:
学习了  感谢中

今天我拿了根别人用过的线试了下 OK

不过我还是打算去买跟  谢上面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