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在使用了OPC技术,并有网络数据访问的应用系统中,需要在客户和服务器计算机上都进行DCOM设置。客户、服务器都建立一个名字、密码相同的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号,并分别以此登录。

服务器DCOM配置

【注意】一般情况下,DCOM通信是基于TCP/UDP的,所使用的端口不固定,很可能被一些防火墙软件屏蔽。操作者通常必须拥有客户和服务器计算机的管理员权限。如果本文下述配置不成功的话,请尝试关闭客户和服务器计算机上的防火墙,或者以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启动系统(这时防火墙软件一般不被自动运行)。GUST用户必须打开。 例如在客户端新建一个“opcuser”用户隶属于“administrator”。

(1)运行dcomcnfg:在windows“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在编辑框中输入“dcomcnfg”,如下图所示。

(2) 定义属性:点击“确定”后,弹出“分布式com配置属性”对话框,如下图:

(3)点击"默认安全机制"属性页标签,进行定义,如下图:

对“默认访问权限”,“默认启动权限”和“默认配置权限”进行设置,添加“opcuser”“INTERACTIVE”,”SYSTEM”用户,确保“默认访问权限”,“默认启动权限”中无“Eereyone”。并将其权限分别设置为“允许访问”,“允许调用”和“完全控制”。

(4)在“应用程序”属性页的列表中选中“opcEnum”,单击“属性”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在“安全性”属性页中选中“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使用自定义启动权限”,“和使用自定义配置权限”,并分别进行编辑,添加“opcuser”也可放宽到“everyone”用户,并将其权限分别设置为“允许访问”,“允许调用”和“完全控制”。

(5) 然后在“身份标识”属性页选中“交互式用户”或“指定用户“为opcuser,注意要输入用户密码

(6)单击“确定”按钮,回到“分布式com配置属性”对话框中,选中CenturyStar OPCServer,如下图,

单击“属性”按钮,进行属性配置。同样,在“安全性”属性页中选中“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使用自定义启动权限”,“和使用自定义配置权限”,并分别进行编辑,添加“opcuser”,可以放宽到“everyone”用户,并将其权限分别设置为“允许访问”,“允许调用”和“完全控制”。然后在“身份标识”属性页中选中“交互式用户”。
在“分布式COM配置属性”对话框上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客户端也需按上面相似方法配置DCOM。配置完后系统需要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