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有个变送器输出一个4-20MA的电流,采用REV420将转换成0-5V的电压.

 但4-20MA和0-5V的输出不匹配.是什么原因??

帮忙!!!

网友A:
没有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说的不匹配是什么不匹配啊?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如果单加电阻250欧,只可以转换到 1-5V ,并不是0-5V。如果转 0-5V ,要用运算放大器加偏移。可以买成品的转换器解决。

网友C:
但4-20MA和0-5V的输出不匹配.是什么原因??
楼主说的不匹配,是不是4-20MA不对应0-5V是吧!这个应该是有可能。

网友D(2011-06-26):
用蓝瑟 MHM-04B A/2V 单路 4-20mA 转双路 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