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现场跑多了,就会发现真正到最后困扰的不是系统通讯,不是软件程序,而是现场仪表的采样数据。仪表受干扰的情况各种各样,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靠软件来抗干扰还是一个比较表面的东西,不知各位朋友们在工作的时候都有什么心得体会,如果愿意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在此谢过大家...

网友A:
是呀,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从现场布线、接地、使用屏蔽线、加磁环等方面入手。

还有个主要问题就是柜体内部的走线和接地问题是不是比较好的解决了。

现场的仪表很多都是安装公司安装的,不符合技术要求,其实很多东西安装好了也没身大问题

不知道还有哪位大侠有好的建议。

网友B:
关键是安装,按要求用材料和施工不会有问题。但现在有的工程不按要求来,为节约成本电气安装人员根本就不是电工,材料也是省略了很多。

网友C:
你说的有道理,尤其是用过一段时间后,莫名的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A:
是呀,该用屏蔽线的不用;接地混乱;线径太细等问题太严重了。总之它们不关你怎么弄,只要省钱就行;

网友D:
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你们做的机器调试好卖给客户后还要去修改的机会多不多。

网友E:
个人认为:
1.选用的硬件本身质量要过关,要选择品牌的。
2.安装 布线要正规
3.有必要做个检查,不行的就整改,否则莫名其妙的问题接踵而来,有你受的

网友F:
其实经常跑现场碰到的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可以归结为用户、电气设计方几种情况:
1、新型大型用户:其工厂空配电设计都是由专业设计院按照比较先进的规范设计,专业安装施工队,其接地、施工布线比较规范,这些用户在现场电调试时出现的各种干扰情况极少;
2、新型中规模工程-资金比较有保证:情况同上,所以问题也少;
3、改造工程和小型企业--资金不足:不论大小企业,由于改造或工程的预算情况不同,所以改造或工程实施时所能的投入有区别,现场施工的花费有时会影响电调时的顺利与否;
4、有时候,设计方也是问题的根源,有许多小型设计公司根本提不出相关的技术要求和方案,只是便宜,致使问题一开始就埋设工程中,后果可想。

网友G:
抗干扰的问题不单是调试初期,包括后期运行中也会出现莫名的问题

网友H:
任何系统作出来都会有优点就有缺点
你在系统中才用了优点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有缺陷
干扰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们能作到的就是尽量减少直至不影响设备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I:
我也是快要做调试了,现在正在做设计头大啊。

楼主:
前期安装的主要还是不按规范来,有些设计院设计图纸的对工艺很了解但是对仪表这块不是很熟悉,所设计的安装位不太合理,现场的指导安装还是有必要的。线径的问题是中国目前国情导致的一般的缆线若是要求为1的来得都是0.75,总是小那么点,一般现场1就够了,所以我们订货要求的就要稍微大一点,穿线管也有屏蔽作用,排布时完全看安装队的水平了,我以前去一个现场安装队水平太次,穿线管布线就像面条一样,哈哈......不过现场避免与大电机和变频器共线或交叉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知大家觉得还有哪些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的,在这里多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