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11-27):
我现在有60 个数字量点,每个点的距离大概要有800多米(很分散),我现在要采集这60个点,在监控室理做个上位机显示!我是应该做从站呢,还是放线呢?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了!

网友A:
放线比较好吧,用从站成本太高了!

网友B:
那要看你的分散情况了,要是60个点分散在几个地方,也可以考虑做从站。^_^关键是成本。

网友C:
要是60个点分散在几个地方,放线比较好.从站也要放通讯线,如果不用无线。

网友D:
太分散了,就是搞成从站也要有接线
无线的成本估计要高
放线应该成本低些吧

网友E:
800多米,总线应该好一点吧
放线的成本也不小啊

网友F:
不管怎么说放线成本相对还是低.

楼主:
那有朋友讲用总线,现场放采集数字两的模块做远程IO还可行啊?

网友G:
PLC可以选有AC220V输入的模块,这样长距离信号还可以接受;

网友H:
先规划,最好考虑维护习惯和成本

网友I:
放线太长了,也不太好放啊。60X800=48000M啊
还是走通讯的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60 个数字量点,每个点的距离大概要有800多米(很分散),我现在要采集这60个点,在监控室理做个上位机显示!我是应该做从站呢,还是放线呢?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了!

每个点800米,60个点是在圆面上分布呢,还是直线分布,都没说清楚啊,如果是直线分布,因为距离上的原因,如果对实时控制要求不高,肯定采用公网无线通讯比较好。如果实时性及稳定要求高的话需要采用通讯方式比较好吧,介质选用光缆通讯,不然距离这么远加的中继器就很难忍受了。
至于有的朋友说的采用AC220做信号输送,使用的话需要考虑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