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最近小弟,买了个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在营业点处用单相电分别测试三相,一切正常;
但拿回来后,测试就不正常了,漏电开关按下,不能跳闸,,另外三相输入不平衡,其他测试数据如下:

漏电开关DZ158LE-100测试结果
测试时间:2008-11-27
开关断开时 VAB VAC VBC VAN VBN VCN
410 410 410 236 236 236
RA (欧姆)RB (欧姆)RC (欧姆)RN (欧姆)
0.6 0.7  0.6  0.7

开关闭合时 电源侧 VAB VAC VBC VAN VBN VCN
410 410 410 210 260 244
负载侧 VAB VAC VBC VAN VBN VCN
410 410 410 210 260 244

哪位大虾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漏电开关在我这里就起不到漏电保护的功能呢????多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零线内阻很大,在开关的前面做个重复接地试试,找DN32镀锌圆钢2.5米,砸入地下,可靠连接零线,再测

网友B:
测试不正常,估计是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