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按钮是两层的,上面的那层型号怎么写那?谢谢!!!

网友A:
那是两个按钮拆开后组合的,当然你可以从厂家买到货

比如:LAY3组合按钮,你想用 5 层的,可以拆几个按钮组装起来使用,也可以从厂家买一批LAY3 按钮的开关部分自己组装,还可以让厂家给你组好,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两个按钮拆开后组合的,当然你可以从厂家买到货

比如:LAY3组合按钮,你想用 5 层的,可以拆几个按钮组装起来使用,也可以从厂家买一批LAY3 按钮的开关部分自己组装,还可以让厂家给你组好,发给你

5层?可靠性能保证?一般推荐是3层吧。不过如果太多就使用万能开关。

网友A:
 比如:LAY3组合按钮,你想用 5 层的,可以拆几个按钮组装起来使用,也可以从厂家买一批LAY3 按钮的开关部分自己组装,还可以让厂家给你组好,发给你

5层?可靠性能保证?一般推荐是3层吧。不过如果太多就使用万能开关。

是比如!!不要误解,如果按钮超出2层,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 放大控制信号

网友C:
JB4013是不是型号呢?
还真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B4013是不是型号呢?
还真没见过这种的

JB 4013.1-1985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件的一般要求 机械行业标准(JB) JB4013.1-1985

该标准已经作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B4013是不是型号呢?
 还真没见过这种的

JB 4013.1-1985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件的一般要求 机械行业标准(JB) JB4013.1-1985

该标准已经作废

新标准的国标号是多少?能不能提供一下

网友E:
这个按钮是分开写的型号的,前面是前面的型号,后面根据触电的分配有具体的型号的

网友F:
大部份按钮都可以触点组合的

网友G:
型号是IEC337-1.
下面是执行的某种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型号是IEC337-1.
下面是执行的某种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标准IEC337—1

按钮开关是:
上海练江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杨高南路1998号,主要经营铰链;工业锁;拉手; 密封条;搭扣;把手;,86-021-58811059,如需购买铰链;工业锁;拉手;密封条;搭扣; ...
这个公司唯一的电器产品就是按钮

楼主:
谢谢,1213712137TX,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将按钮拆开后再组合来,回头试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H:
你的按钮应该按下面的型号写

网友I:
按钮的触点,Nc,No可以随意组合,但是有最大的出点数。

网友J:
一般两层就好了,多了不好。
订货就说型号,再加个两开两闭或一开一闭的说明保险点。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