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频器使用

楼主(2008-11-27):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场有时需要停工一段时间(超过8小时),这时我是否要给变频器停电呢?之前我一直没有管它,停工时没有断电,不知这样是否会对变频器造成影响?

网友A:
对风扇的寿命有一点影响,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B:
停不停应该没什么意义吧。想停就停,现在很多变频器在不运行的时候,过一段时间,风机也是不运行的。

网友C:
从节能上考虑还是停了好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两位朋友的耐心解答!

网友D:
停了节电,应该停掉。

网友E:
可停可不停,

网友F:
你的意思是只停了STOP,没有断电吧,我认为没问题,但是8个小时以上,可以断电了

网友G:
停不停没意义,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我是说的停掉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源!

网友H:
呵呵;这么长时间应当关掉电源;
通电时里面还是工作的,只是没有输出,相当于还在使用,从使用寿命上来说关掉电源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但偶尔一二次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I:
从节能和使用寿命上来说应该停电.别的没问题.

网友J:
如果你的变频器不是 很多的话停一下 也可以!

网友K:
对变频器本身我认为停有停的好处,不停有不停的好处,变频器不是不让频繁断电吗,不过根据你工况你自己定吧。

网友L:
从安全的角度讲你停一个工作日的电就应该断电了,以免有人误操作造成故障.
另外如果信号传到中控室的话,中控室的人也能清楚的知道现场的开机/停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