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GX-developer,

楼主(2008-11-27):
我装了三菱的GX-developer,但无法新建工程是怎么回事啊,(打开后,只有打开工程可以点击,新建工程是非活动的)

网友A:
首先保证安装是没有选择监视模式

如果安装没问题,那可能是和系统有关系,可能要麻烦了,三菱8.34版的有部分使用者装了后出现此问题
可能要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