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一直想知道,在数控设备上,工控机与PLC如何联合起来对设备进行控制?以三菱FX1N为例,PLC来控制一台数控送料机,在工控机上输入的数控如何传送给PLC?当数据更改时,又是如何实现的?工控机上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谢谢高手指点,其原理?先谢谢了!

网友A:
数控送料机?是真正数控的吗,CNC里面的PLC一般是专用的,和通用的不一样的

网友B:
在工控机上输入的数控如何传送给PLC?

这个它们之间应该是用通讯做的吧。

CNC里面的PLC一般是专用的,和通用的不一样的。2楼说的这个到是真的。

楼主是自己造的设备吧,不是用的数控系统吧。

网友A:
我也估计他是自已造的设备
数控没听说过用在送料机上,一般用于机械加工上的
三菱的数控包括伺服也是专用的

是不是就是通用的机器,用FX1N控制的
用工控机修改一些参数?这可以通过组态软件或是触摸屏来设定

网友C:
我理解你的工控机上安装了组态软件,作用相当于触摸屏
你的工控机应该还起到存储数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