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跪求固态软起动的资料?

网友A:
什么固态软启动哦,怎么没听说过,楼主你说清楚点.

楼主:
高压固态软起动器是高压电机起动的一种,用多只可控硅串并联而成,可以满足不同的电流及电压等级要求,控制可控硅的触发角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按照预先设定的起动曲线增加电机的端电压使电机平滑加速,从而减少了电机起动时对电网、电机本身和相连设备的电气及机械冲击。当电机达到正常转速后,旁路接触器接通。电机起动完毕可控硅断开。

我只知道大概的原理,但控制部分及试验部分都还不明白,请各位高人赐教!小弟不胜感激。能附上图纸最好。QQ365069883     wushengmoke@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固态软启动哦,怎么没听说过,楼主你说清楚点.
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起动电机用的。

网友C:
固态软起动器的资料你使用在什么地方              控制部分及试验部分都还不明白,请各位高人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我的  zhau019@163.com                       QQ554053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