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修机多年也,见到不少奇奇怪怪的故障,最长时间修好的一台时间有半年多。正常情况下的故障也就一小时内查明,再快点的就十分钟以内。
一般修机,要基本了解这种机器的结构,动作流程,有参照物的更好处理。最好的师父就是本机的操作员,操作员掌握着本机的所有第一手资料,所以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有操作员陪同,否则你就成了瞎子。哪怕是你自己做的机器也是一样。
曾经有一台冲床坏了,是夜班坏的。故障就是机器没力,不能冲模。找来操作一问,然后操作试开了几下。我立即下结论:机床插销断了。可是那时的主管工程师己经在这个车间做了四年,我才几个月。主管当然是不同意我的看法。叫了几个人把机器这里调那里调,又把机器盖子打开。如此弄了半个月,故障还是故障。因为我的诊断和他是反的,所以我不参与他的维修。就这样只好请厂家来人。机器厂商从新加坡来一个机械工程师,现场把机器一试,就说:小问题,插销断了。我问他要多少钱?那工程师说:不是太多,9W美金(当时是8.2的汇率)。没办法只好不修了,但是这个人来一下付了好几万路费。
也是这家公司里,有一台投影磨坏了,请了香港代理来修,检查过后报价4W港币。也是要价太高,机器就放在那里差不多有一个月。这个部门不归我管,因为没事做,无聊找活干,走到那个部门去玩,看到这台机器挂维修牌,就问是怎么回事。操作员就说坏了有很久了,于是我自高奋勇的接下这个活,因为没有图纸,查了三天,终于弄明白,一个三组电压的电源没有5V输出,花了200元搞定。
以上两件只是这么多年维修中的那么一点点,一台很快说出故障点,而一台却是用三天时间才搞定。这说明平时对你所管理的设备一定要非常的了解,没事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机器图纸,这对是相当重要的,就和练兵一样。对于不了解的机器,要很细心的去检查每个环节。搞机械的人一定懂要懂一点控制电路,搞电路也要能修一修机。要明白一些机械原理,多了解一些机械结构,有这么二个电气工程师在装一个离合器的时候把二个碟簧当垫片使用了,就是凹对凸装着,总是调机不顺,只一天就把离合片给报销了,总觉得又没有装错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折下来后,我看了一下结构,就问他们怎么装的,一听我就知道是碟簧装错了,他们没有见过过这东西,以为是垫片。
所以搞电的一定要懂机械,特别是搞维修的。搞机械的不懂电,更是让人头痛。我最怕的就是那个机械工程师朋友了。

网友A:
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机器的动作与构造,二是机器的工作工艺

网友B:
haha楼主太厉害了,能说说你是如何快速判断的吧,给我们来点经验呀。

楼主:
针对一般PLC电路的机器故障,控制的设备是油压或气动方面:
先看PLC工作是否正常,了解机器的故障状态,是整机不能动作,还是某一个点不动作。如果1,整机不动作,一般情况下是被保护,或者是电源方面出问题,电源方面不仅仅只有电源损坏,有的线路的主线松掉接触不良等,这一类大多是不能开机,手动自动都没有。
2.有手动没自动,主要检查原点方面,原点开关以及其它保护,数据设定等等。
3.气动和油压设备,如果有手动或有自动,可以肯定的说电磁阀没坏。
4.如果开机不管这个动作是前进还是后退,这个动作使终只往一个方向走,就查二个地方,(1)继电器触点是不是粘住了;(2)电磁阀的阀芯是不是卡了。
5.如果某一个动作不能动,就只检查这个块,不要到找,例:前几天公司一CNC不能换刀,自动手动都没有。上机先看电磁阀,没问题,按钮开关也没有问题,这就是麻烦事了。这种情况有二种,(1)机械故障,刀爪卡位、(2)控制故障。
先排除机械方面:手动按气阀的手动按钮,刀爪可以松开,能装刀,说明机械没问题。
电路没有图纸,顺着线找到控制继电器,查继电器有没有问题,发现继电器正常,这就是线断了。一般线从中间断的机会是极少的,一般都在端子上中。查端子没有24V,测量中发现一个螺丝松掉,打紧OK。一个故障十分钟搞定。
6.一般不会出危险的机器坏了,一定要开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要老是想着电路出问题。有一个客户说电路有问题,他查了一天,机械和油压都正常。我去一开机,发现电路正常,于是检查油管,抓住油管叫别人点动开机试,发现进油和回油都有压力,立即断定,油缸活塞断了,折开看活塞杆和活塞扯成了二截。因为二人油管压力一样,说明串油。到现场二分钟搞明问题点。当然客户是要付足额费用的。
以上问题,你会处理了么?

网友C:
你的经历真的是很丰富.我也是搞机电维修的.有同感

网友D:
老吴 :应该是的.
很精彩!
榜样.
谢谢分享经历!

楼主:
呵呵,多谢捧场,大家的经验也应该多发一点出来啊

网友E:
如果你能熟练操作这台机器,维修的时候会事半功倍

因为你知道它第一步怎么动作,第二部怎么动作-------

网友F:
看来你是以机械为主的,我们单位的机工故障都是电工先去查的,发现不是电气问题,再叫机工过来排除故障的。但我认为你有一句说的很有道理,搞电的要懂得一些机械原理,搞机械的也要懂得电路。这样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做一名给机器看病的特殊医生。

楼主:
回楼上:你说错了,我是机电一体化的版主,当然是机电不分家了。我现在公司的职位是机电一体化设计高工(公司封的,对外无效)。我搞机械设计,设计的机械自我感觉良好。自己的机器自己做电路并编程。但是还不会编西门子的,主要是没有机会去弄,上一次有一个客户非要用西门子的PLC,正高兴了一段时间,想到可以把这东西弄会了,但后来又没谈成,所以到现在还不会。目前国内的主流PLC基本上都能用一用了。
如果吹牛不犯法,就再吹一点:
从修机开始,二三个月不知道怎么回事,车间里就叫我油压大师,因为车间里的一百多台油压机油路随便出了什么问题都知道。那时就是不懂电,灯管都不会修。
无意中从搞机修的人,到别的公司开空压机,并学了修空调,其间一个夜班时被人问我会不会接电路,我还真的不懂,但是就在这个晚上我拿着接触器却接了一个星三角电路(天才)。
不几天我就接了第一个电工活,一个全自动上抽水电路。交付使用完全正常,使用者要电路图,我不会。请别人画了一个图纸对方。于是买了一本《怎样看电路图》,看了三天,这本书再也没有看过。因为我知道怎么画电路图了。
又到另一个公司去了,主要负责管10来个电工和300台左右各式各样的空调。在这里我才真正搞了电工,好好的修了空调。看了别人用PLC编程,非常有意思,于是也拿了一个在手上弄,二个月后,先玩这个的开始向我请教了。就这样电工、PLC、空调。都差不多成了高手。对于修机这行,以前就玩了个差不多,所以基本上是平衡发展了。
后来又换了地方,无意中从本部门就我一个,发展为工程部,我先来自然成了工程部老大,是老大当然要做点成绩出来了。于是开始设计一些简单的机器,慢慢到复杂的机器。
再后来就专搞自动化的机电一体设计了。这所有的没有人真正的教过我,只是不懂的地方也有人乐意给我指点。我当然也会永远记得那些曾经指点过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经历很不错啊,我比你嫩了点,但也是先机后电,自学,看书为主,没参加过学习班,为了省钱啊,呵呵,现在也是自我感觉还好了

网友G(2009-01-23):
楼主的脑袋比我发达十倍以上,我首次接触PLC是从注塑料机开始,几年前自己搞注塑加工,用的是二手注塑机,经常要维修,就自己买一些维修书籍来看,刚开始连什么是PLC都不懂,而维修书中说的也不是很详细,等到搞清楚PLC是什么东西,以及它的工作原理,程序编制,最少用了几个月,没办法,我的文化程度可能是论坛里最低的,只有初中一年级。

楼主:
没有谁比谁更聪明,也没有什么文凭才是有学问。你有初中一年级比我强一点了。但有一点,可以看一下现在回贴是几点了?但是我还在学习绘图软件(不过我也是没有办法,白天电脑我用不了,小孩不让我用,我也只好晚上弄了。)。今晚开始做装配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感觉。

网友H:
向楼主学习!这么晚还在学PROE?

网友I:
通过最近跟WU工的学习和与大家的交流,深深体会到机电一体的重要性。谢谢

网友A:
版主画的是皮带轮啊,真的很不错
装配一般是几种形式,如果实体本身的特征不够用或不好选,可以做辅助的平面用来装配

网友J:
想wu学习。希望有一天也象你一样。

网友K(2012-06-29):
我个人觉得两点,机器的结构和控制部分

网友K:
楼主是一个勤奋的人,楼主也是很聪明的,悟性很高,谢谢你的分享,真心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