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我单位一440变频器在前几日发生面板坏了,不能读写了,也不能显示故障码,换好后使了几天,现在又坏了,给变频器的信号正常,就是不动作,面板没问题的,怀疑时端子问题或就是变频器本身坏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正常呀,频繁的坏原件,不是什么好事情。应该检查一下系统的安装与接线,是不是可靠的接地了?而且所有的电缆是否都接了屏蔽?还有强电线和弱电线是否分开敷设了?等等。应该首先检查系统的安装接线是否规范,所谓规范就是按照西门子的使用手册上描述的EMC准则操作的。

网友B:
你应该好好检查下输出端是否有短路情况,还有检查下输入端的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C:
换一下主板试试

网友D:
首先检查接线。屏蔽。接地。再查电源与开关电源地电压。最后换CPU板

网友E:
先把变频器输出拆掉,试试还能不能运行。

如果能就说明输出侧有问题。

如果不能就说明变频器的主电路有问题了,这是不建议自己修,以免爆模块。

然后在把变频器回复出厂值,试试能不能正常运行。这一步主要是看看是不是控制板有问题^_^

你先试试吧。

一般面板很少坏的,面板没有也一样运行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发言,可是现在有人调了抱闸,就又好了,但是我们分析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报闸紧应该电流高报警的,但是变频器当时根本没有,现在我们打算换电机和变频器的

网友E:
你是说的电磁报闸吗?

报过压的解释就是过压的报警的等级高,最起码比过流的等级高,起到了更高一级的保护。

过流一般都是软件保护的,可能是慢点。

网友F:
是不是现场电机负荷太大 电流高造成的变频器内部损害啊!

网友G:
我对西门子的变频器挺有好感的,我公司用的其他品牌的到现场都不行,如ABB的发一台坏一台都不敢用了!

楼主:
不是的,就是液压报闸,没理由的啊,现在使用又正常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