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请教高手   最近有台机器的负荷加大    电线发烧    电线固定不好加大    现在还有一根预留线    考虑把预留线并进+电源线   负电压线还是  用一根  大家说下   这样电线发热的问题   会有改善吗?

网友A:
你说的负电线是什么意思,是零线吗?相线加大,零线也应该相应加大才行!

网友B:
单独加一根是没用的,发热的线和预留的线分别是多大线径的

网友C:
并的话2根都要并上才有用的;
除非你原来的零线本来就很粗;

网友D:
就像是水流管道,进与出是要对应上的,以最细的为限制

网友E:
你该去找找设备的故障啦?线加大只会烧电机。

网友F:
赞成五楼的,呵呵

网友G:
我也赞同5楼的意见,1根没有用,要并就得2根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