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7):
用一个5A的电源给模拟量输入模块供电,来检测另一个10A的西门子电源输出的电压加载在一个电阻上的电流,其中,这两个电源的L端和M端相互独立,为什么测得结果一直不稳定,而实际上串上个电流表后,发现流过电阻的电流是稳定的。
请各位高人给指点迷津!

网友A:
两个电源共地就好了,反两个M联接起来。
实际上模拟量模块是以供电电源的M为参考电位的。

楼主:
我共地也试过了
结果共地后电流为0了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见过啊?
能保证电流表是好的吗?

楼主:
保证电流表是好的,今天又用725给端口输入一定的电流,采集的数据是稳定的,很郁闷的情况

楼主:
但是换上开始的接法,又不行了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的模拟量模块?线是如何接的?

楼主:
用的是334模块,用的3点和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