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昨天一个不懂电的人问我
直流电与交流电有什么区别
我告诉他直流电 没有频率 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  而交流电大小和方向是随时间改变的
他接着问:  那么反映在现实中 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用交流电配电和用直流电配电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的优缺点有
哪些呢?打个比方用照明用直流跟用交流供电 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哑然!

不过国家现在正在向支流输配电方向发展,这也是电力最热门的一个话题。这些问题我想绝对不是开关灭弧困难这么简单

大家一快来说说吧,我都回答不上来了

网友A:
随着电力系统的扩大,输电功率的增加,输电距离增长,交流输电遇到了一些技术困难,现在直流输电作为解决输电技术困难的方向之一。

交流输电遇到了什么困难,直流输电又有什么优点呢?

导线不但有电阻,还有电感。较细的导线,电阻的作用超过电感.在输电功率大,输电导线横截面积大的情况下,对交流来说,感抗会超过电阻,但对稳定的支流则只有电阻,没有感抗。

输电线一般是架空线,但跨过海峡给海岛输电时要用水下电缆,穿过人口密集的城市输电时要用地下电缆,电缆在金属芯线的外面包着一层绝缘皮,水和大地都是导体,被绝缘皮隔开的金属芯线和水(或大地)构成了电容器。在交流输电的情况下,这个电容对输电线路的末端(受电端)起旁路电容的作用,并且随着电缆增长而增大,旁路电容会增大到交流几乎送不出去的程度。这时交流输电已无实际意义,只能用直流输电,因为电容对稳定的直流不起作用。

设想有甲、乙两台交流发电机给同一条电路供电,假如甲的是正的最大值时,乙恰好是负的最大值,它们发的电在电路里恰好互相抵消,电路无法工作。所以要电路正常工作,给同一条电路供电的所有发电机都必须同步运行,即同时达到正的最大值,同时达到负的最大值。现代的供电系统是把许多电站连成一个电力网,要使电力网内许多发电机同步运行,技术上是很困难的。直流输电就不存在同步问题。

现代的直流输电,只是输电这个环节是直流,发电仍是交流。在输电线路的起端有专用的换流设备将交流变换为直流,在输电线路的末端也有专用换流设备将直流换为交流。目前换流设备存在着制造难、价格高等困难,有待研究解决。

高压直流输电主要用于远距离大功率输电、海底电缆输电、非同步运行的交流系统之间的连络等方面。随着大型水电站的开发和坑口电站的建设,以及大电网的互相连接,远距离大功率的直流输电必将在我国得到发展。

楼主:
跟他讲理论上的区别可能听不懂,所以只能跟他说实际应用上的区别

网友B:
因为发电机发出来的就是交流电,传输方便,用直流时,再转换

网友C:
直流在某些场合控制较交流容易的多

网友D:
一般用的话交流和直流应该没什么大的区别吧^_^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发现普通的按钮接直流的时候会很容易吸尘,生锈;交流的就没事。后来分析原因就是直流的相当于电容在开关的两个片之间有容性,易吸尘。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正。

楼主:
楼上的按钮用在直流多少伏上的啊?
是经验吗?

网友D:
^_^当然是24V了。

不知道原因分析的对不对,但是现象是真的。特别是在纺织行业和造纸行业。

楼主:
纺织和造纸行业本身对电器元件的要求就高啊!

网友D:
普通的环境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信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LA19-11的按钮试试。接上AC24V和DC24V,看看那边的比较容易吸尘,^_^当然一天两天是看不出来的,你可以找个客户试试^_^

楼主:
还是对你的解释心存疑惑啊!
怎么会吸尘呢?

网友D:
^_^给你说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电泳是怎么回事吧,电镀也是这个道理呀。

网友E:
各自有各自的用途,不能说谁代替谁.

楼主:
电泳和电镀到是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