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新建一厂区,主变为1600KW,一厂家的无功补偿设计方案为16Kvr-40路补,我想请教 的是有40路的自动控制器吗?我现只知道最大的控制器是12路的,用4个控制器是否会干扰。问这个厂家的人为什么不用10路,每路的电容选大点,他们说这样容易过补,容易烧接触器,请问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另外投资方要求在自动补偿的基础上加装手动控制,我查了一下正泰的产品手册,没找到这种手动开关,请高手帮选个型号,最好再给出电路图。去年我们新建的厂区的无功补偿柜就经常烧接触器和线,请问要是串接电抗器会不会改善这个问题?急等回复,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变压器出线是4路,每路装一台无功补偿器,很好的

无功补偿控制柜,绝大多数都有手动控制装置,一是在控制器上有,二是有个LW5转换开关转换手动/自动,还有另外一个LW5转换开关控制电容的投入/切除

串联合适的电抗器,能避免接触器和电线发热

从产品手册上查LW5开关,它只给出了通用型号,型号不下于几千种【厂家说数万种型号】
LW5开关,可以自己拆开,根据自己的要求任意组合【触点】使用

【抱歉,型号写错了,改啦】

网友B:
无功补偿不是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的,要你的功率因,车间的负载的以感性为主还是以阻性为主。平时使用的预计功率因素是多大,然后按此计算,最高补到0.95就可以了。功率因素控制器,具体有多少路接口,我还真不知道了。

楼主: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手动控制开关,上面有1.2.....10这些档位,拔到2就是开启二路,拔到6就是开6路,忘了这个开关型号了,有知道的告一下。补偿的容量现在基本定在600KVAR左右,集中在主柜上补偿,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C:
开关选施耐德的,既可手动又可远程控制,性能又稳定,我们用了这么久了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具体型号可以上他们的官方网站去查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变压器出线是4路,每路装一台无功补偿器,很好的

无功补偿控制柜,绝大多数都有手动控制装置,一是在控制器上有,二是有个LW5转换开关转换手动/自动,还有另外一个LW5转换开关控制电容的投入/切除

串联合适的电抗器,能避免接触器和电线发热

从产品手册上查LW5开关,它只给出了通用型号,型号不下于几千种【厂家说数万种型号】
LW5开关,可以自己拆开,根据自己的要求任意组合【触点】使用

【抱歉,型号写错了,改啦】

1231712317讲的对!

楼主:
呵呵,他们要求的手动指的是完全脱离自动控制器的手动,就是机械式的手动

网友E:
40路?10可以,我们厂2000KVA的变压器,才用了7组。看生产商的能力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他们要求的手动指的是完全脱离自动控制器的手动,就是机械式的手动
那就用万能转换开关

网友G:
我觉得也是不能想装多大就装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