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收尘

楼主(2008-11-28):
各位PLC前辈们大家好,本人初接触PLC,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好么?
袋收尘器里面的欧姆龙PLC从00到03都是定时输入的,请问是怎么定义的哇?
袋收尘PLC型号为CPM1A,00是五分钟,01是十分钟。02是二十分钟,03是四十分钟
表达得不太明白,见谅!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是什么,能不能再详细说下
定时时间输入?是指输入数值还是触发条件或是其它什么

网友B:
00到03都是定时时间输入的,请问是怎么定义的或者是什么意思哇

袋收尘器

你是什么设备呀?什么型号的PLC呀。

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0.00这个地址是每隔五分钟采集一次,0.01是每隔十分钟采集一次,0.02是每隔二十分钟采集一次,0.03是每隔三十分钟采集一次?

网友D:
说一说你用此功能的具体工艺要求,也许会让大这家明白一点。

网友A:
修改后有点清楚了
可能是他这程序5分钟,10分钟,20分钟,40分钟都是在程序中已经有了
然后通过外部的信号设定,当00有信号时,将5分钟这个条件触发
01有信号时,将10分钟这个条件触发.........
这样就能达到不同的信号指定不同的定时时间了

网友B:
^_^要是楼上的分析,那样肯定可以呀,欧姆龙的PLC定时器可以通过块设置@BEST指令进行修改,不用等到定时结束。

网友E:
相当于4个选择开关,选择哪个对应的时间就会被选中;
程序也比较好解决;

网友F:
是布袋收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