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最近有两台5.5KW的变频器模块桥堆都烧了,最后查查连主芯片都烧了 ,查看故障记录只有一个过压。这是什么原因啊!?
敬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A:
变频器模块桥堆都烧了

最后查查连主芯片都烧了

那你是怎么上电查看的故障记录啊

是不是把存储器拔下来插到另一个机子上看的呀

网友B:
不一定是过压吧,压敏电阻没爆应该是负载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压敏电阻爆的时候很少,电网电压波动除非很大的时候。

过压也有可能是报闸太快,制动时间太短等。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讨论,主芯片烧了,上电没反应我就把存储芯片卸下来装在其他机子上看的,发现过压记录只有一个,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用户把最高输出电压改成了450V,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参数设置的问题,也就是导致过压的原因,但是我却想不出为什么会把主芯片也烧了,很少见的。。。。。。还希望牛人继续跟帖,帮我分析一下~~~~~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个人估计是有高压串到控制板上去了,也可能是模块爆的时候产生的火花把CPU给烧坏的。

楼主:
楼上fa_ybq 大哥说的情况我也考虑过,但因为驱动板和主控制板是排线连接而且距离相对也远,感觉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还望指点

网友C:
雷电感应过电压

网友A:
^_^要是雷击就没有维修价值了^_^

雷击了一般存储器也会成乱码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发言 ,我看过存储器了,是好的,应该不是雷击的,雷击过的变频器主回路应该是烧的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两台烧的不是太严重 ,却是把主芯片烧了,奇怪!

楼主:
到现在我还没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期待各位大侠的指点呀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CPU坏的呀。是贴片的那种还是插槽的那种。

网友D:
如果真的过电压,压敏电阻会爆的

网友A:
楼上的,过压不一定是由于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E:
关注中,我遇到过过压把功率板打坏过的。上电后还报风机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