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协议宏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现在想用欧姆龙的CP1H+CJ1W-SCU41-V1通讯模块和变频器做个通讯的程序。
控制要求:
变频器开机
给定变频器运行频率
读取变频器运行状态(转速、电流)
变频器停机
采用协议宏方式做程序
由于协议宏没有中文的说明书,非常不方便学习。向大家请教一下,我怎么做比较好?在程序的整体把握上,我先做单台变频器通讯,再做多台的通讯。是做多个序列好还是一个变频器做一个序列,然后再一个序列里多做几个步??是以功能为序列还是以变频器的数为序列?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做单个序列比较好。这样你使用PMCR指令时也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楼主怎么不选用两个CP1W-CIF11,而是用CJ的扩展。

楼主:
CP1W-CIF11这个我做过了,在做到9台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的响应变的比较慢,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了。

使用单个序列做多个步,这样我要是变频器台数增加的话,还好做吗??

协议宏有个重复计数器变量这个怎么用的呀。

网友A:
一般还是用单个序列做比较好吧。如果你的一个序列中包含了3个变频器,假如你想启动第三个的话,你也是要调用这个序列,而这个序列的第一步却是1号变频器的启动。所以它的执行顺序比较麻烦。
至于重复计数器它主要是可以灵活的改变信息的目的地址个信息的存储IO地址。
这里有份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呵呵请不要嫌我多事我还是认为使用CJ的成本比较高,使用CPM1A-CIF12也可以的。

楼主:
你那个是欧姆龙的中级培训教材,我看了,谢谢。

你的意思是,以变频器号来做序列,一个变频器一个序列吧,这样方便控制单台变频器运行。

如果要是以单个功能来做序列,这样可以使用重复计数器功能,这样做起来会比较简单。但是对单台控制就不好做了。

以单个功能来做序列,使用重复计数器功能,能不能选择任意一台来控制呀。

我想正常情况下,采用轮询的方式来读取。

网友B:
CJ的易扩展,运算速度也要比CMP的要快。

网友C:
我在用OMRON的PLC学习了这个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