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在进行编程时,何时、哪种情况要用到堆栈?
堆栈是不是在STL中或用语句方式才用到,梯形图中用不用倒它?

网友A:
不清楚你这里所指的堆栈是一个什么概念?地址寄存器?

网友B:
在PLC里面写程序我还没使用过堆栈,只在单片机里面使用过。其目的主要是保护现场也就是当有中断时保护此刻在运行的一些重要数据,只所以要保护这些数据是因为他们所占用的存储器或累加器都是要在中断程序中使用的。当中断程序执行完后使用弹栈,使其恢复现场。

网友C:
我也从没有用过,另外没用过的还有递归.

楼主:
谢谢三楼的,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真的很感谢
有人指点就是比自己闷头看书高效多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