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整流问题

楼主(2008-11-28):
最近在看变频器的主电路结构,在变频器的整流电路中,整流后的平均直流电压=1.35倍的电源电压。
^_^这里的这个1.35倍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是1.35倍哪?
380V×1.35=513V
直流母线电压的最高峰值和最低值是怎么算的呀??
一些台湾产的电机,都是三相220V输入的。那么他用的变频器有很多也是三相220V输入的。我见的一些进口设备上就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直流线电压就是:220V×1.35=297V
对吧??
请个各位大侠详细讲解一下吧,平时常在现场很少有机会好好学习一下。天冷了也休息一下。充充电。^_^

网友A:
单相全桥与三相全桥是不同的,

楼主:
我知道不同,但是那个地方不同呀,能帮忙画个看看吗??

网友B:
变频器的整流滤波电路就是将三相380V(或220V)工频交流电变为直流540V(或310V)左右的直流电,整流部分一般用整流模块,体积小,接线简单,滤波电容为耐压400V或450V,容量为几百到上千微法的电解电容,串联以后耐压为800到900v直流电压,因为一般变频器都为电压型变频器,所以滤波电容容量都比较大.

楼主:
4楼的能说说单相的,是怎么回事吧

网友A:
全波桥式整流器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Vdc可用两倍输出峰值电压2VP除以π来计算,近似等于变压器一次电压有效值V2的0.9倍

Vdc=2Vp/π≈0.9V2

桥式整流输出电压的脉动频率ƒ0为交流电源频率ƒ (=50Hz)的两倍,也等于交流电源周期T倒数的两倍,即

f=2f=2/T

网友C:
楼主你的猜想是对的
按照原理是1.35倍,但是由于变频器有电容的存在,在变频器不运行的时候直流母线电压还会更高,可以达到整流后的峰值,538V。

网友D:
这个问题属于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在电工手册和半导体元器件的基础教材里都可以找到答案。既有公式也有波形的说明。

楼主:
^_^毕业那么多年了,谁还有那些书看呀^_^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现在闲下来才知道好好充充电呀

网友D:
做为一个专业工程师,职业习惯就是把所有的专业教科书,特别是基础专业课的和专业课的教科书保存好,这种工具类型的书籍是镇宅之宝。直到退休之前都不要扔的!^_^

呵呵,解释一下为什么,尽管这些老掉牙的教科书所讲的内容是过时的了(经过了时代变迁),技术方法淘汰了。就像电子管、到晶体管、到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的变迁一样。但是它的基础概念、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解析思路和方法却是永恒的。

网友E:
其实很简单的,我用通俗的说法解释:所有测量都是有效值,而不是最大值。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在最大值充电,在最小值放电,电容把低的放到高的地方去,不就刚好填平了?所以电没有了最大和最小,全部变成了最大,所以电压就高了,就这么简单了。
信不信由你了,这是我个人的说法,不代表正确。

网友B:
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之后,方向单一了,但是大小(电流强度)还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这种脉动直流一般是不能直接用来给无线电装供电的。要把脉动直流变成波形平滑的直流,还需要再做一番“填平取齐”的工作,这便是滤波。换句话说,滤波的任务,就是把整流器输出电压中的波动成分尽可能地减小,改造成接近恒稳的直流电。

电容滤波

  电容器是一个储存电能的仓库。在电路中,当有电压加到电容器两端的时候,便对电容器充电,把电能储存在电容器中;当外加电压失去(或降低)之后,电容器将把储存的电能再放出来。充电的时候,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逐渐升高,直到接近充电电压;放电的时候,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逐渐降低,直到完全消失。电容器的容量越
大,负载电阻值越大,充电和放电所需要的时间越长。这种电容带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正好可以用来承担滤波的任务。

 电容滤波电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输出波形越趋于平滑,输出电压也越高。但是,电容量达到一定值以后,再加大电容量对提高滤波效果已无明显作用。通常应根据负载电用和输出电说的大小选择最佳电容量。 电容器的耐压值一般取 的1.5倍。

网友F:
变频器的直流不是400V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直流不是400V吗?

变频器的整流滤波电路是将三相380V(或220V)工频交流电变为直流540V(或310V)左右的直流电

网友G:
对,记得当时电工技术上的公式
Ud=2.34*Ui,后者是Ud=2.34*Ui*cos φ,φ为导通角
应该是系数化简后就是1.35吧

网友D:
呵呵,楼上的话不在多,而在精。这公式解析很说明问题的。

12楼的那个波形图也不错。从空间概念上做解析。很好。

楼主:
^_^多谢12楼和14楼的师父了^_^

网友H:
有些问题不要问太多为什么,只要记住是1.35倍就可以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对,记得当时电工技术上的公式
Ud=2.34*Ui,后者是Ud=2.34*Ui*cos φ,φ为导通角
应该是系数化简后就是1.35吧
原来答案在这呢?精华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做为一个专业工程师,职业习惯就是把所有的专业教科书,特别是基础专业课的和专业课的教科书保存好,这种工具类型的书籍是镇宅之宝。直到退休之前都不要扔的!^_^

呵呵,解释一下为什么,尽管这些老掉牙的教科书所讲的内容是过时的了(经过了时代变迁),技术方法淘汰了。就像电子管、到晶体管、到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的变迁一样。但是它的基础概念、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解析思路和方法却是永恒的。

说的好,
全桥整流是根2乘以线电压,就得出540V左右的电压

网友K:
全桥整流是根2乘以线电压,就得出540V左右的电压,我单位的逆变器使用的就是三相桥式整流540V供给逆变器输出交流电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