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根据相关标准,开关柜内各组件及其支持绝缘件(纯瓷及有机绝缘件)的外绝缘爬电比距(高压电器组件外绝缘的爬电距离与额定电压之比)对于纯瓷绝缘为18mm/kV,对于有机绝缘为20mm/kV。
熔断器熔断后和断路器断开后真空泡旁的绝缘加强条爬距似乎不满足以上的要求?

网友A:
温度、湿度、空气的含盐量都会影响实际距离,要有余量。

网友B:
1.GB11022:
用GB/T 5582给出的一般规则选择绝缘子,它们在污秽条件下应当具有良好的性能。
   位于相和地间、相间、断路器或负荷 开关一个极的两个端子间的户外瓷或玻璃绝缘子,其外部的最小标称爬电距离用以下关系式确定:
                         lt=a×lf×Ur×kD
式中:lt——最小标称爬电距离,(mm)(见注1);
     a——按表7选择的与绝缘类型有关的应用系数;
     lf——最小标称爬电比距,按GB/T 5582的表1(mm/kV)(见注2);
     Ur——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压;
     kD——直径的校正系数(见JB/T 5895)
对于中低压简单理解就是:相地a=1,相间a=√3;
                      按照2类设计 lf为:瓷质材料18,有机材料20。
                   kD=1。
2.DL404:
5.1.2 高压开关柜中各组件及其支持绝缘件的外绝缘爬电比距(高压电器组件外绝 缘的爬电距离与最高电压之比)的规定如下:
   a.凝露型的爬电比距:纯瓷绝缘不小于1.4cm/kV,环氧树脂绝缘不小于 1.6cm/kV。
b.不凝露型的爬电比距:纯瓷绝缘不小于1.2cm/kV,环氧树脂绝缘不小于 1.4cm/kV。
3.DL/T593:
表 1  户内开关设备外绝缘最小公称爬电比距要求
污秽等级        污秽导电率
μs        等  值  盐  密
mg/cm        最小公称爬电比距
mm/kV
       范围        参考值        范围        参考值        瓷质材料        有机材料
Ⅰ        5~10        7        0.01~0.02        0.015        14        16
Ⅱ        12~16        14        0.02~0.04        0.03        18        20
注:根据实验室试验的经验,表列最小公称爬电比距值允许减小(例如,对特殊型式的耐污绝缘子)。

——Ⅰ级污秽地区的对地爬电比距不得小于16mm/kV;
   ——Ⅱ级污秽地区的对地爬电比距不得小于20mm/kV;
   ——Ⅲ级污秽地区的对地爬电比距不得小于25mm/kV;
   ——Ⅳ级污秽地区的对地爬电比距不得小于31mm/kV。

GB 7251.1—1997
2.9.1  电气间隙  clearance
   不同电位的两导电部件间的空间直线距离。[IEC 947-1的2.5.4.6][IEV 441-17-31]
2.9.2  隔离距离(机械式开关电器一个极的)  isolating distance(of a pole of a mechanical switching device)
   满足对隔离器的安全要求所规定的断开触头间的电气间隙。[IEC 947-1的2.5.50][IEV 441-17-35]
2.9.3  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不同电位的两个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IEC  947-1的2.2.5.1][修改后的IEV  471-01-08]
    注:两个绝缘材料之间的接合处亦被视为上述表面。
GB3906
6.4  绝缘件的爬电比距
主回路元件,为了保证相间、相对地间的绝缘,都装有各种不同的绝缘结构件,这些绝缘件除了应满足相应的绝缘水平外,还应具有一定的爬电比距。对于正常环境条件使用的10kV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推荐的爬电比距为:
瓷绝缘――爬电比距不小于12mm/kV
有机绝缘――爬电比距不小于14mm/kV
注:① 爬电距离=最高电压×爬电比距

网友C:
楼上的,你是不是专业搞高压研究的啊?有机会向你请教了

楼主:
3楼的资料从哪弄来的?
有机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