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由于变频器输出侧存在谐波,因此输电线路及负载的漏电流都比较大,请问有什么方法测量输出侧的漏电流?尤其是在输出频率很低的时候,怎么测量?

网友A:
帮你顶顶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指点啊!我这两天做了试验,用漏电流传感器来检测,但是觉得很不准。方法是这样的,将三相输出电缆穿过漏电流传感器(原理就是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有漏电流则矢量和不为零),根据漏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来检测漏电流。但是因为低频及谐波等因素的影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不准。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一般都是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加漏电开关来保护,但是我有点疑问,输入的三相电经过二极管整流为直流,然后由IGBT/IPM逆变为交流输出,这个中间经过了两个过程,那么输出侧的漏电流能在输入侧体现出来吗?漏电开关是检测的输出侧的漏电流吗?当然整流,逆变电路中的电容等的漏电可以忽略不计。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其实,作为应用变频器的工程师,对变频器的漏电流如何检测并不关心。使用者更关心的是变频器的输出测如何可靠的接地,变频器的自检功能更迅速更灵敏的保护输出对地短路的故障。对于中间过程如何实现这种保护并不关心,只关心它的结果如何。^_^

网友C(2015-11-20):
回复 楼主:
兄弟现在知道怎么测了吗,我也是用漏电流传感器来测的,觉得很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