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在下以前学的是电子工程专业,后来搞了两年单片机,算是个半懂单片机开发的人,后来有机会就进入了工控行业,感觉PLC开发还是要简单多了,至少很多底层的东西不用去管了.刚刚学工控就知道这几种语言,用的也是西门子的PLC,300和400,一直都用LAD,而STL只是初学时在里面过了一道就出来了,因为当初学单片机时也是先学汇编,然后等稍微会点就马上过渡到用C了的.所以学PLC编程也是照这样来的.结果现在做了几年后先是道听途说的知道比如老外的例子总是用的STL,或者某某说STL能用出LAD表达不出的功能.后来在这个论坛的那个语言的投票帖子里彻底的让我看到了人们对LAD的态度:
总结下来有3种,
1种是,初学者才用LAD,高手都用STL.,用LAD那是菜鸟的表现,完全不专业.
2种是,不用STL就不能发挥西门子PLC的精华,LAD的功能太有限了,完全是在放着大好的功能不用,太浪费了.
3种是,什么方便就用什么,LAD简单明了,而STL处理运算方便,用哪种无所谓.
在下的意思是到底哪种才是中肯的说法呢,难道STL真的那么强大吗?有哪些功能是STL有而LAD完全做不到的呢?STL跟汇编像,不好理解,调试起来也不方便,如果不加点注释,自己第二天看自己的东西都有陌生感.而且学起来也要花更多的时间,如果STL真的那么重要那就算花再多的力气我也要把它用好,如果它不是那么必要,用STL后并没有如虎添翼的效果,我就不想花那么多的精力去记这些了.最多了解一下,基本看的懂几句就行了.
欢迎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A:
我是半路自学PLC的,开始看梯形图挺简单的,就用了,后来才知道这叫什么LAD语言。至于STL语言,就更不懂了,没办法,没人教,只能自已慢慢悟了

网友B:
LAD简单明了,适合简短的程序.而STL处理运算方便,用哪种要看具体项目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中肯的做法是:什么适合使用什么~~

如果将西门子,(或者其他品牌也可以这么认为)的编程方式看成交通工具,那么LAD就是自行车,STL就像飞机,SCL就像汽车……

你的旅程(项目工艺)或许要经过很大一片平原,也需要走过一段高速公路,最后要经过一段乡村小道,而针对于不同的地方,你应该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想用一种工具完成旅程,那么也未尝不可,只是效率差而已~~

对于LAD来说,其更符合电气的接线图,因此非常受广泛现场维护工程师的欢迎,而STL是类似于汇编语言,而一些拥有汇编(单片机)基础的人或许更喜欢,但是STL冰冷的代码总会让很多初学者望而却步~~而SCL(结构文本)则是类似于Pascal,因此会很受大学生这样拥有较高学历者的喜欢,但是SCL也有问题,其不直观且运行效率低于STL,但是它的优点是可以使用表达式~~

摒弃西门子的编程语言来说,如果你是学习IEC61131-3规范入门的,那么富士的D300Win中使用的LAD可以直接使用高级语言(如For,IF THEN),可以看作将兼具LAD的直观加上SCL的方便。

因此,我们不要去讨论使用哪种方式去完成项目,而是应该将项目依据工艺以及控制上的需求分拆开不同的模块,对于模块需求大的预算量以及复杂的数学模型的我可以使用SCL,而对于需较高的执行效率的我可以使用STL,而需要现场维护工程师维护的部分我可以使用LAD~~

相对于欧系的编程方式,日系同样有类似的编程方式,只是PLC先前作为现场维护的产物而普遍使用了LAD。

         欧系(西门子):                  日系(三菱,富士):
指令表     STL                                                  IL
梯形图     LAD                                                  LD
功能块     FBD                                                  FBD
顺序功能   SFC                                                  SFC
结构文本   SCL                                                  ST

将自己局限于某种语言,就会限制自己的思想~~

网友D:
我也是个初学者,同意楼上说法,LAD确实简单实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言啊!

网友E:
投票贴真实的反映了西门子论坛网友的结构构成和工作构成。

实际上不存在LAD和STL之争,假设非要争也是FBD和LAD。

一定要和STL争,最终FBD和LAD会输在先天不足上。

所以针对STEP7公道话:会STL不一定是高手,但高手应该学会STL。FBD易于发挥你的工艺思想。LAD让更多的人体验西门子编程乐趣。

网友F:
LAD用来编写逻辑操作,非常方便,而且看起来一目了然。用STL倒是很不方便。
而对些数值计算,一个表达式,用STL几句就写完了, 用LAD ,得好多行,一个窗口可能都放不下。
另外,西门子的一些功能,如间接寻址等,只能用STL来编写,而不被LAD支持。
在运算时,LAD要求运算的操作数类型必须一致,而STL则没有这个要求,更灵活,当然处理不好出错的机率也更大。
所以说根据需要选择编程语言,一个程序中可以根据自身水平和应用需要,选择多种编程语言来写。并不是一个程序中只能用一种语言。

网友G:
lad和stl各有千秋,不同的场合分别能显示出各自的长处
我支持混编

楼主:
4楼和7楼的朋友说的都很具体,我知道了.谢谢大家的建议.看来功能块划分清楚后混编才是王道啊.

网友H:
所有的逻辑功能都可以使用FDB表示,而STL是用于数据处理的利器.
LAD基本没用过,没发言权.
一个项目肯定是逻辑和数据处理并行,所以二者都要用.

网友I:
各有各的优点,最好是全都熟悉.
不然到时候又有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所有的逻辑功能都可以使用FDB表示,而STL是用于数据处理的利器.
LAD基本没用过,没发言权.
一个项目肯定是逻辑和数据处理并行,所以二者都要用.

不完全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各有各的优点,最好是全都熟悉.
不然到时候又有麻烦了!

第一选择,全会。不反对加上SCL。
第二选择,只会STL。
第三选择,会FBD,同时会些STL。
第四选择,只会LAD。同时会些STL。
第五选择,会FBD和LAD。
第六选择,只会FBD。
第七选择,只会LAD。

以上七个选择,无论选哪一个,都不会遇上麻烦。

对以上选择有疑虑,说明当前处在上升期。

网友J:
LAD简单明了,即使是普通电工也能学会,很适合推广,我就更倾向于LAD。

网友K:
我初学STEP300,用得是LAD,感觉很容易上手,加上自己是学日系出身,也用得是LAD。但像上面几位大侠说的那样,LAD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看事做事吧

网友L:
对于初学者来说LAD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容易上手,入了门后,FDB会用的多些。

网友E:
参见本坛精华贴: 西门子编程工具简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0259

仔细阅读手册,比在这贴里讨论更有实际意义。
为避免初学者浪费宝贵时间,此贴锁定。
想法可以发到置顶的投票贴。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