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8):
可以这样用中间继电器吗?帮帮我

网友A:
有问题,你的M0.0复位不了

楼主:
那怎么改???

网友A:
T35的时间定时到,送料机复位
可以单独用一行用Q0.1这个信号的下降沿复位M0.0

网友B:
看不出有没有问题,只有2个网络不知道M0.0设置在哪在什么条件下设置,如果设置的逻辑是对的可以这样用。

网友B:
看错了,M0.0不能复位,把M0.0和Q0.1的复位T35的闭点去掉

网友C:
呵呵;
T35常开点再串一个常闭点?
是不可能接通,后面的指令也就无法执行了;

网友D:
[贴图]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