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8):
这个指令对吗?

网友A:
m0.0只有置位没有复位吗?

网友B:
用仿真软件运行一下

网友C:
网络6有问题,这样M0.0是复不掉的。

网友D:
在你的上一个帖子里,我已经回图了啊,去看看吧

网友E:
网络6做的不太合适,M0.0置位前面应还有东东吧,其复位不能实现,不知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F:
M0.0置位前面应还有东东吧,其复位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