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我真的不太了解具体的内容,我就知道2年一次的预防性试验。
如果要委外维保,具体内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附件是预防性试验的规程,我想对你有用
你看看把

网友A:
不好意思,附件没加上

网友B:
变电站的技改及大修工程项目的实施,要比新建的电力工程项目复杂和危险许多,由于涉及的部门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施工现场周围又有带电设备,作业环境及施工进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安全管理难度大。要想安全、高效、保质、顺利地完成技改及大修工程的施工任务,就必须对工程施工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安全监控,针对可能发生事故的隐患和环节,制定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1  设计安全施工程序

  施工需要安全作保障,因为安全可促进施工的顺利进行。施工安全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在施工与安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施工过程中的人、机、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安全地完成施工任务。对变电站技改及大修工程项目事先设计一个安全操作程序,以此来实现安全施工目标。设计这样一个程序,所有施工人员必须保证自己的工作环节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上一级或同一级的安全监控功能必须对此进行干预,调整其规范作业。

  1.1  施工前的安全自检程序

  对技改及大修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和施工过程有充分的了解,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源进行科学的预测,再根据预测的结果,结合自身安全管理水平做出相应的自检结论。只有在安全自检合格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下一道开工程序的操作。施工前的安全自检程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各级人员的安全施工责任制落实到位,明确不同施工期内的安全目标和任务;

  (2) 安全层面的综合管理功能运转正常;

  (3) 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计划完善,各个阶段目标明确;

  (4) 施工安全预警程序可靠,形成闭环受控状态;

  (5) 施工设备、劳动安全保护和作业环境以及安全施工管理3个方面均按照规范操作;

  (6) 具备项目安全风险预控、事故应急补救和优化施工的方案;

  (7) 项目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包括业主、监理、施工单位)及相应施工安全领导小组能有效开展工作,信息渠道通畅;

  (8) 工程监理及有关安监人员安全责任到位,现场安全检查能进入程序化状态;

网友C:
对于高压这一块,高级电工考试时,我考了个鸡蛋回去吃了。

楼主:
看來還是有點那么複雜的啊

网友D:
应该是继电校验   同期测试    母线清扫      断路器测试等

网友E(2012-10-22):
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F:
你们单位有钱!
那点破玩意还委外保养?按规定,也就半年做一次保养,保养内容无非就是停电搞机房卫生,母排,引入,引出导线紧牢固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