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大家好,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在一周内,做出快速和慢速的动作。
   比如说在60度内快速,在剩下的120度内慢速。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了。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如果其他的plc能实现也可以。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分段的时候角度有精确要求吗?
台达的不了解
如果要精确要求的话,用三菱的FX加模块能实现

网友B:
先了解电机的步距角度(每步一个脉冲),只用JOG就可以做到了。如果凑不到整数用细分或其他办法,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用台达的加减速指令。你所说的60度与120度,才180度啊。怎么是一周啊。

网友D:
^_^现在很多PLC都有加速或加速指令的。具体就是你先计数脉冲个数,然后在减速就可以了^_^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弄错拉,是60度和300度。呵呵
台达的相对定位能实现么?
用jog怎么实现呢,我弄不大明白。

不用太精确的,不差太多就可以的

网友E:
不管什么PLC,都可以分段控制。比如象电火花都有见过吧?这就是分段控制了。
假如360度一个圆。现在分成6段速控制。每六十度分度一次。在设定的时候可以设成第一个60度设为100HZ,第二速度为200HZ,第三500HZ,第四2000HZ,第五300HZ,第六100HZ.不管你多少其实是一样。当第一段走完之后,由执行完毕指令把第二速度传送进去,在传送时要给予一定的反应时间,可以设定到0.01~0.1之后再执行下一步速度,这个时间必须要大于扫描周期。

网友F:
可以的,但要看你的具体要求,运行过程中是否可以有短暂的停机?就是说如果一周对就1800个脉冲,第一个定位走300个脉冲,到位后,再以另外的速度走剩下的脉冲。
如果不允许中间有停顿,那对PLC的要求就高了,三菱的QPLC可以实现,用连续路径方式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他这是两段,三菱的FX2N-1pG是支持两段连续定位的(中间速度不降为0)
如果是多段连续FX2N-10pG是能够实现的
当然Q的定位模块QD75的连续轨迹定位功能也是能实现的,那成本就高多了

网友E:
永宏可以连续走,填写电子表格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好多都是有表格定位功能,把定位位移、速度等相关参数设置好
然后引用表格中设定好的就行
FX2N-10pG中叫标操作但还是要通过指令写、QD75有专门的软件包去设置参数

网友G:
呵呵;这个用三菱的FX还是比较容量实现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我用加减速指令写的程序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我现在是每转一周都有一个扫描周期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