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我的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无法启动运行了,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不过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用就是了

网友A:
是不是限制版,有时间限制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限制版了,如果是限制版,重装一下会不会好?

网友B:
彻底删除(包括注册表里的相关信息)后,另下一个重新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限制版了,如果是限制版,重装一下会不会好?
以前用的时候没有提示吗?
几年前自已试着玩的时候下了一个试用的,每次打开都有提示的
现在用的就试没限制的了

找个代理商要个吧,现在这些没限制的软件很好找了

网友C:
现在很少能看到限制版的了,一般是文件损坏或丢失,重新一遍就OK了。

网友D:
200的是没有授权的啊,不会有限制的
重新装一下应该就会好的,可能是和你电脑上别的软件冲突了

网友E:
呵呵;
S7-200同样也有带有授权的软件,只是你没有碰到;
把注册表对应的文件删除干净再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