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我们单位的高速铝拉丝机主电机280KW440v684A直流电机用的装置是西门子6RA2818直流调速装置,开始出现问题是报警F04,该故障已经解决。但现在又出现新故障报警F11。设备一启动还没有开始运转就报F11。该问题原来出现过,但要等设备运转一会才会报警。现在我查了所有和故障所联系的元件都没有问题,求懂这方面的高手赐教!F11报警是测速电机和电枢电路中断,该设备该查的都查了郁闷啊,还是找不到。
      是不是装置本身的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呢?谢谢

网友A:
改成电压反馈,检查一下碳刷,碳刷接触不良很容易报F11, 试试,不行就优化一遍电流环,看看是否能通过.

楼主:
谢谢大哥帮忙。    但我电机都还没有开始运转它就报警了的。刚合上接触器它就报警了,令接触器断开。还没有时间触发可控硅。且测速电机完全是好的。
                   是优化装置的电流环吗?应当怎样优化电流环呢?请教教我。

网友B:
跟优化无关。一条心查测速回路

楼主:
我检查了测速回路绝对没有问题,测速回路的两棵线我 也换了 很多次了也不行。
  我现在将装置改为了无测速反馈运行也还是不 行。还是一启动就报 F11 。
  F11故障还包含了《电枢电路中断的意思》。电枢电路也没有问题
            心烦啊。    请高手们再帮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网友B:
那就先改为电枢反馈试试(先将P51改为20,再将P53改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