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碰到一怪现象,就是变压器的接地线带电,设备外壳也带电,使用正常,经查为一水泵烧了,但是水泵的空开没有跳闸,不知为什么,换了泵就好了。请大家解释!

网友A:
压器的接地线没接好。

网友B:
空开是不是配大了

网友C:
变压器的接地线和接地极簖开了

楼主:
不是的,当时我也怀疑时变压器的接地不好,又从新做的,但是也不管事,用电笔測大地也亮,把泵换了就好了,不明白

网友D:
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空开坏了,要么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再仔细看看,回想一下,是否与泵无关?
地线接好了,就应该没有电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当时我也怀疑时变压器的接地不好,又从新做的,但是也不管事,用电笔測大地也亮,把泵换了就好了,不明白

1、接地网不是说做就做出来的,工程量很大,不是砸进地面根镀锌角钢就行的

2、你站在地面上测地面电笔亮?你用的是感应测电笔,在这里用是不准的

3、你的变压器是不是在野外用的?临时的,没有接地网?

4、你的潜水泵是不是水冷的?有时水冷潜水泵多少漏点电还能工作的,

网友H:
水泵的问题应该是不小

网友I:
我顶九楼的

楼主:
1、接地网不是说做就做出来的,工程量很大,不是砸进地面根镀锌角钢就行的

2、你站在地面上测地面电笔亮?你用的是感应测电笔,在这里用是不准的

3、你的变压器是不是在野外用的?临时的,没有接地网?

4、你的潜水泵是不是水冷的?有时水冷潜水泵多少漏点电还能工作的,

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1.接地是电力局做的,而且现场就是水坑旁边,为了重做,还撒了盐。
2.电笔就是普通的测电笔。
3.变压器就是野外的,是矿山的,接地就是变压器本身的接地铁。
4.泵不是水冷的,当时泵已经烧了,空开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