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电压低引起接触器吸合不上?
三相线路电压350V左右,接触器有时会吸合不了。10KW电动机用的。
电源因变压器严重过载,电压总是不够。才330~360V。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较经济。

网友A:
低压柜中有电容柜吗。

网友B:
变压器严重过载,解决问题还要经济,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C:
控制回路接一个50KVA的升压变压器
或加一个小型调压器
或两个行灯变压器连接:把变压器1输出的0v和24v接变压器2的6v和24v,变压器2的高压侧就可以输出接近380v左右

网友D:
^_^在你的控制电路加个小的控制变压器吧^_^用于升压呀^_^

网友E:
变压器增容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

严重超负荷运行,变压器寿命大大缩短

网友F:
要稳压,还要升压,这样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E:
可以用SBW补偿式稳压器稳压,效率极高

网友G:
楼主你们没有专变吗?有专变的话吧比率选额开关拨到+5%呢
如果只是2次回路问题要解决的话,建议搞个24V开关电源,接触器直接用DC24V就OK了
开关电源的交流侧电压输入很宽的  264---84V,直流侧DC24V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如果只是想解决二次回路的电压问题那方法多了

网友E:
不能只想解决接触器吸合的问题

要考虑电机的功率在电压不足的时候,输出功率减小,而这时负载没变,电机拖不动会烧

网友I:
以前曾做过“交流接触器无声运行”装置,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并且没有噪音。
不知道现在还有这种产品可用了。也很容易自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以前曾做过“交流接触器无声运行”装置,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并且没有噪音。
不知道现在还有这种产品可用了。也很容易自制的。

【无声运行】在这里不适用,因为电压只有350v,接触器线圈吸不动动铁芯。

即使想办法使接触器动作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电机一启动,电压会急剧下降,接触器又会断开

变压器增容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装补偿式稳压器也不是解决问提的根本方法

网友J:
如果电压的问题不解决那设备都会受影响

网友K:
找一个以前电冰箱用的稳压器220V 的  把接触器线圈电压换成220V的即可

网友L:
扩容是根本

网友M:
电容柜用于无功补偿,高、低压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找一个以前电冰箱用的稳压器220V 的  把接触器线圈电压换成220V的即可
就常用的方法是我的 东西还买 可以考虑以后稳定

网友N:
改电路,用24V的接触器。

网友O:
主变换一分接开关的位置,电压不是就升起来了吗.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是变压器严重超载

仅仅调节变压器分接开关恐怕不行

建议扩容

网友P:
这要看你变压器是否超载严重,是不是其他的所以设备电压都那么低啊,如是,可以调节变压器的分接开关提高电压等级

网友Q:
用就地补偿的办法也不错

网友R:
同意10楼做法,但是最好是变压器增容。

网友S:
改变起启方式从三角启动变星三角启动

网友T:
重新更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