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36025、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是指(   )。
(A)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动势之和大于各电阻压降之和;(B)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动势之和小于各电阻压降之和;(C)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动机势之和等于各电阻压降之和;(D)沿任一闭合回路各电阻压降之和为零。
答案:C
36026、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   )。
(A)电压、电动势、电能;(B)最大值、频率、初相角;(C)最大值、有效值、瞬时值;(D)有效值、周期、初始值。
答案:B
36027、两根平行载流导体,在通过同方向电流时,两导体将呈现出(   )。
(A)互相吸引;(B)相互排斥;(C)没反应;(D)有时吸引、有时排斥。
答案:A
36028、力的可传性不适用于研究力对物体的(   )效应。
(A)刚体;(B)平衡;(C)运动;(D)变形。
答案:D
36029、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不共作用线的两个平行力构成(   )。
(A)作用力和反作用力;(B)平衡力;(C)力偶;(D)约束与约束反力。
答案:C
36030、当距离保护的Ⅰ段动作时,说明故障点在(   )。
(A)本线路全长的85%范围以内;(B)线路全长范围内;(C)本线路的相邻线路;(D)本线路全长的50%以内。
答案:A
36031、铜线比铝线的机械性能(   )。
(A)好;(B)差;(C)一样;(D)稍差。
答案:A
36032、用于供人升降用的超重钢丝绳的安全系数为(   )。
(A)10;(B)14;(C)5~6;(D)8~9。
答案:B
36033、电力线路无论是空载、负载还是故障时,线路断路器(   )。
(A)均应可靠动作;(B)空载时无要求;(C)负载时无要求;(D)故障时不一定动作。
答案:A
36034、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   )。
(A)根据容量大小确定是否接地;(B)不一定全接地;(C)根据现场确定是否接地;(D)必须接地。
答案:D
36035、为避免电晕发生,规范要求110KV线路的导线截面积最小是(   )。
(A)50 ;(B)70 ;(C)95 ;(D)120 。
答案:B
36036、当不接地系统的电力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在接地点会(   )。
(A)产生一个高电压;(B)通过很大的短路电流;(C)通过正常负荷电流;(D)通过电容电流。
答案:D
36037、LGJ-95~150型导线应选配的倒装式螺栓耐张线夹型号为(   )。
(A)NLD-1;(B)NLD-2;(C)NLD-3;(D)NLD-4。
答案:C
36038、油浸纸绝缘钢管充油电缆的使用电压范围是(   )。
(A)110~750KV;(B)35KV以下;(C)110~220KV;(D)220KV。
答案:A
36039、高压油断路器的油起(   )作用。
(A)灭弧和绝缘;(B)绝缘和防锈;(C)绝缘和散热;(D)灭弧和散热。
答案:A
36040、带电水冲洗220kV变电设备时,水电阻率不应小于(   ) ? 。
(A)1500;(B)2000;(C)3000;(D)5000。
答案:C
36041、污秽等级的划分,根据(   )。
(A)运行经验决定;(B)污秽特征,运行经验,并结合盐密值三个因素综合考虑决定;(C)盐密值的大小决定;(D)大气情况决定。
答案:B
36042、四分裂导线子导线间的间距一般为(   )。
(A)40~45 ;(B)50 ;(C)60 ;(D)80 。
答案:A
36043、直流高压送电和交流高压送电的线路走廊相比(   )。
(A)直流走廊较窄;(B)交流走廊较窄;(C)两种走廊同样;(D)直流走廊要求高。
答案:A
36044、如果送电线路发生永久性故障,继电保护和断路器同时出现失灵,未能重合,造成线路断电,这种事故考核的单位是(   )。
(A)继电保护或断路器(开关)管理单位;(B)线路管理单位;(C)运行管理单位;(D)线路管理单位和继电保护及断路器管理单位。
答案:D
36045、绝缘材料的电气性能主要指(   )。
(A)绝缘电阻;(B)介质损耗;(C)绝缘电阻、介损、绝缘强度;(D)泄漏电流。
答案:
36046、相同长度的绝缘子串50%全波冲击闪络电压较高的是(   )。
(A)防污型瓷绝缘子;(B)复合绝缘子;(C)钢化玻璃绝缘子;(D)普通型瓷绝缘子。
答案:A
36047、对触电伤员进行单人抢救,采用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进行,其节奏为(   )。
(A)每按压5次后吹气1次;(B)每按压10次后吹气1次;(C)每按压15次后吹气1次;(D)每按压15次后吹气2次。
答案:D
36048、扑灭室内火灾最关键的阶段是(   )。
(A)猛烈阶段;(B)初起阶段;(C)发展阶段;(D)减弱阶段。
答案:B
36049、某一基耐张塔,共需安装绝缘子450片,如考虑材料损耗,备料数量应为(   )。
(A)450片;(B)455片;(C)459片;(D)500片。
答案:B
36050、粗沙平均粒径不小于(   )。
(A)0.25 ;(B)0.35 ;(C)0.5 ;(D)0.75 。
答案:C
36051、通过修磨麻花钻横刃可减小钻头处的负前角,修磨后横刃的长度为原长的(   )。
(A)2/3~1/2;(B)1/2~1/3;(C)1/3~1/5;(D)1/5~1/7。
答案:C36052、在输电线路基础现浇施工中,要求水泥的初凝时间不得早于(   )。
(A)45min;(B)55min;(C)1h;(D)1.2h。
答案:A
36053、人字抱杆的根开即人字抱杆两脚分开的距离应根据对抱杆强度和有效高度的要求进行选取,一般情况下根据单根抱杆的全长L来选择,其取值范围为(   )。
(A)(1/8~1/6)L;(B)(1/6~1/5)L;(C)(1/4~1/3)L;(D)(1/2~2/3)L。
答案:C
36054、横线路临时拉线地锚位置应设置在杆塔起立位置的两侧,其距离应大于杆塔高度的(   )倍。
(A)0.8;(B)1;(C)1.1;(D)1.2。
答案:D
36055、220kV有架空地线的送电线路,其大跨越中央的耐雷水平不宜低于(   )。
(A)30~60KA;(B)90KA;(C)80~110KA;(D)120KA。
答案:D
36056、耐张段内档距愈小,过牵引应力(   )。
(A)增加愈少;(B)增加愈多;(C)不变;(D)减少愈少。
答案:B
36057、钢芯铝绞线的塑性伸长对弧垂的影响,一般用降温法补偿,降低的温度为(   )。
(A)10~15℃;(B)15~20℃;(C)20~25℃;(D)25~30℃。
答案:B
36058、单支避雷针的有效高度为20 时,被保护物的高度为10 ,保护物的保护半径为(   )。
(A)12.1 ;(B)10.7 ;(C)9.4 ;(D)9.3 。
答案:B
36059、采用普通水泥混凝土其标号为150浇注的基础,养护时期的日平均气温为15℃。要进行整体立塔或紧线时,混凝土基础最少养护天数不得少于(   )天。
(A)28天;(C)35天;(C)45天;(D)50天。
答案:B
36060、对于0级污秽地区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绝缘子的泄漏比距不应小于(   )。
(A)1.0cm/KV;(B)1.6cm/KV;(C)2.0cm/KV;(D)2.5cm/KV。
答案:D
36061、引起输电线路微风振动的基本因素是(   )。
(A)风速;(B)档距;(C)应力;(D)均匀稳定的微风。
答案:D
36062、线路运行绝缘子发生闪路的原因是(  )。
(A)表面光滑;(B)表面毛糙;(C)表面潮湿;(D)表面污湿。
答案:D
36063、架空线路导线最大使用应力不可能出现的气象条件是(   )。
(A)最高气温;(B)最大风速;(C)最大覆冰;(D)最低气温。
答案:A
36064、LJ-95型导线使用钳接续管接续时,钳压坑数为(   )。
(A)8;(B)10;(C)12;(D)14。
答案:B
36065、浇制铁塔基础的立柱倾斜误差应不超过(   )。
(A)4%;(B)3%;(C)2%;(D)1%。
答案:D
36066、架空送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规定,杆塔基础坑深的允许负误差是(   )。
(A)-100mm;(B)-70mm;(C)-50mm;(D)-30mm。
答案:C
36067、全高超过40 有避雷线的杆塔,其高度增加与绝缘子增加的关系是(   )。
(A)每高5 加片;(B)每高10 加一片;(C)每高15 加一片;(D)每高20 加一片。
答案:B
36068、抱杆座落点的位置,即抱杆脚落地点至整立杆塔支点的距离可根据抱杆的有效高度h选择,其取值范围为(   )。
(A)0.2~0.4h;(B)0.4~0.6h;(C)0.6~0.8h;(D)0.8~0.9h。
答案:A
36069、防污绝缘子之所以防污闪性能较好,主要是因为(   )。
(A)污秽物不易附着;(B)泄漏距离较大;(C)憎水性能较好;(D)亲水性能较好。
答案:B
36070、杆塔承受的导线重量为(   )。
(A)杆塔相邻两档导线重量之和的一半;(B)杆塔相邻两档距弧垂最低点之间导线重量之和;(C)杆塔两侧相邻杆塔间的导线重量之和;(D)杆塔两侧相邻杆塔间的大档距导线重量。
答案:B
36071、用倒落式抱杆整立杆塔时,抱杆失效角指的是(   )。
(A)抱杆脱帽时抱杆与地面的夹角;(B)抱杆脱帽时牵引绳与地面的夹角;(C)抱杆与地面时杆塔与地面的夹角;(D)抱杆脱胎换骨帽时杆塔与抱杆的夹角。
答案:C
36072、架空避雷线对送电线路的外侧导线的保护角,一般要求(   )。
(A)5°~15°;(B)20°~30°;(C)35°~40°;(D)40°~45°。
答案:B
36073、当电杆起立至(   )时,应放松制动钢丝绳,使杆根正确地进入底盘槽内。
(A)30°~40°;(B)40°~45°;(C)50°~60°;(D)60°~65°。
答案:D
36074、大于60°转角杆塔的预倾值按杆塔高度的(   )调整为宜。
(A)2‰;(B)3‰;(C)5‰;(D)7‰。
答案:C
36075、张力放线、紧线的施工区段只能在(   )范围内进行。
(A)5~8KM;(B)8~12KM;(C)12~15KM;(D)15~19KM。
答案:A
36076、在爆压施工前,必须用和施工中同型号的爆压管,并以同样工艺制作试件做拉断力试验,其拉断力应不小于同型号线材计算拉断力的(   )。
(A)85%;(B)90%;(C)95%;(D)100%。
答案:C
36077、埋设紧线地锚,地锚位置应设置稍运些,并使紧线牵引绳对地夹角小于(   )。
(A)30°;(B)45°;(C)60°;(D)65°。
答案:B(A)5m,2.5m;(B)10m,2.5m;(C)10m,0.5m;(D)5m,0.5m。
答案:D
36079、跨越架的竖立柱间距以(   )为宜,立柱埋深不应小于0.5 。
(A)0.5~1.0 ;(B)1.5~2.0 ;(C)1.5~3.0 ;(D)2.5~3.0 。
答案:B
36080、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在运行中多采用(   )方式。
(A)过补偿;(B)欠补偿;(C)全补偿;(D)中性点外加电容补偿。
答案:A
36081、钢模板板材一般采用(   )厚的钢板制作。
(A)0.5~1 ;(B)1~1.5 ;(C)1.5~2 ;(D)2~2.5 。
答案:D
36082、划针是用弹簧钢丝或高速制成的,直径一般为φ3~5MM,尖端磨成(   )的锥角,并经淬火使之硬化。
(A)15°~20°;(B)25°~30°;(C)15°~35°;(D)25°~30°。
答案:A
36083、220KV线路沿绝缘子串进入强电场作业时,进入电场的方法是(   )。
(A)跨二短三;(B)跨三短二;(C)跨三短四;(D)跨四短三。
答案:A
36084、带电水冲洗悬式绝缘子串、瓷横担、耐张绝缘子串时,应从(   )依次冲洗。
(A)横担侧向导线侧;(B)导线侧向横担侧;(C)中间向两侧;(D)两侧向中间。
答案:B
36085、架空线路导线与避雷线的换位可在同一换位杆上进行。(   )
答案:×
36086、架空线路的纵断面图反映沿线路中心线地形的起伏形状及被交叉跨越物的标高。(  )
答案:√
36087、构件的刚度是指构件受力后抵抗破坏的能力。(   )
答案:×
36088、土壤对基础侧壁的压力称为土的被动侧的压力。(   )
答案:√
36089、终端杆构件内部的中心轴线所受的剪切应力最大。(   )
答案:×
36090、送电线路绝缘子承受的大气过电压分为直击雷过电压和感应雷过电压。(   )
答案:√
36091、线路绝缘污秽会降低性能,为防止污闪事故发生,线路防污工作必须在污闪事故季节来临前完成。(   )
答案:√
36092、架空线的最大使用应力大小为架空线的破坏应力与安全系数之比,其大小与架空线的最大允许应力相同。(   )
答案:×
36093、带电作业用的绝缘操作杆,其吸水性越高越好。(   )
答案:×
36094、因隔离开关无专门的灭弧装置,因此不能通过操作隔离开关来断开带负荷的线路。(   )
答案:√
36095、班组经济活动分析可采用“三比,两线,一落实”的方法进行。(   )
答案:√
36096、在线路直线段上的杆塔中心桩,在横线路方向的偏差不得大于50MM。(   )
答案:√
36097、为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配比材料选用,不允许有任何偏差。(   )
答案:×
36098、地脚螺栓式铁塔基础的根开及对角线尺寸施工允许偏差为±2%。(   )
答案:×
36099、以抱箍连接的叉梁,其上端抱箍组装尺寸的允许偏差应为±50MM。(   )
答案:√
36100、铝、铝合金单股损伤深度小于直径的1/2可用缠绕法处理。(   )
答案:×
36101、张力放线的多滑轮车,其轮槽宽应能顺利通过接续管及其护套,且摩擦阻力系数不得大于1.015。(   )
答案:√
36102、110KV架空线相间弧垂允许偏差为300mm。(   )
答案:×
36103、接地体水平敷设的平行距离不小于5m,且敷设前应矫直。(   )
答案:√
36104、混凝土湿养与干养14天后的强度一致。(   )
答案:×
36105、架空导线截面在300mm2及以上的时,其放线滑车轮底直径与导线线径之比应在18~24的范围内。(   )
答案:√
36106、500KV相分裂导线弧垂允许偏差为+80mm、-50mm。(   )
答案:×
36107、未受潮的绝缘工具,其2cm长的绝缘电阻能保持在1000M 以上。(   )
答案:√
36108、工件表面不平可能由錾子刃口崩伤所引起。(   )
答案:√
36109、当发现有人触电时,救护人必须分秒必争,及时通知医务人员到现场救治。(   )
答案:×
36110、可燃气体或粉尘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最低浓度称为爆炸极限。(   )
答案:×
36111、手拉葫芦只用于短距离内的起吊和移动重物。(   )
答案:√
36112、任何物体受力平衡时会处于静止状态。(   )
答案:×
36113、杆塔整体起立必须始终使牵引系统、杆塔中心轴线、制动绳中心、抱杆中心、杆塔基础中心处于同一竖直平面内。(   )
答案:√
36114、对110KV架空线路进行杆塔检修,为确保检修人员安全,不允许带电进行作业。(   )
答案:×
36115、进行大跨越档的放线前必须进行现场勘查及施工设计。(   )
答案:√
36116、线路检修的组织措施一般包括人员配备及制定安全措施。(   )
答案:×
36117、工作总结应完整说明某阶段内的工作内容及业绩,技术语言应规范,以便于进行工作交流。(   )
答案:×
36118、某220KV线路在大雾时常出现跳闸,事故发生平均气温为8℃,此类故障多为架
36078、接续管或修补管与悬垂线夹和间隔棒的距离分别不小于(   )。

网友A:
好东西,我想考电工证,不知道现在工作了,好不好办考试手续,好考吗?

楼主:
十分好考。只要交钱就给你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