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怎样判断称量传感器的好与坏啊!单纯从阻值是很难判断出来的 反馈吗?当传感器为加装砝码时或是负载时 一般反馈都是0MV  有没有办法判断好坏啊?

网友A:
如果没有专业的检测设备,你很难辨别

网友B:
唯一办法就是加压看否有有输出.....

网友A:
如果只是辨别好坏好办,量一下输出输入电阻是不是和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致就行!
如果是辨别性能好坏就不好办了!

楼主:
加压就是加了负载,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C:
传感器的承重范围多大啊?要是上吨的就不好测!

网友D:
拿新的对比啊

网友E:
11, 怎样判断称重传感器的好坏?
由于不同生产厂家的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同,所以不能以具体颜色来判断引线功能。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具体判断引线功能以及传感器的好坏:
(见图)
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
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
测量引线 测量数据 功能确认
①——② 380±5Ω 输入端
③——④ 350±3Ω 输出端
①——③ ①——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②——③ ②——④ 300±3Ω 数值相等时电桥平衡
注:若出现不相等的数据时,则表明传感器已经损坏,应更换。

网友A:
楼主也没说他的传感器是什么形式的啊?
老信图的工作原理是桥式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没说他的传感器是什么形式的啊?
老信图的工作原理是桥式的吧?
称重传感器一般均为桥式的。
这里讲的是应变片式的传感器。对于扩散硅式的传感器,只是桥臂电阻的阻值为几千欧,而检测方法也是一样的。必须满足电桥的平衡。

网友B:
感觉承重的贴片都是桥式....不过阻值不一定的,每一家的都不一样,工艺不一样

楼主:
我说的是桥式的。 根据我的经验有时候测量阻值很正常  可是当加载了砝码 却没有反馈 因为反馈一般都是MV 信号 。  而其他的传感器却有输出。

网友F:
改变加压,查看输出的变化

网友F:
变化加压,测量输出

楼主:
又一定道理。 学习了!

楼主:
老信,请问一下散硅式的传感器这方面的资料你有 吗 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G:
称重传感器常规的主要有桥式、悬臂梁式、柱式、波纹管式、轮辐式、S式、拉式、板式、轴重式、单点式等等(根据生产厂家的不同名称有点区别,但原理基本相同)
另外,每个不同的类又分好多量程的,部分参数也有不同,而且有些生产厂家也可以为客服制定与常规不同的参数用于区别。
常规的输入值输出值一般有两种:(不过有些厂家有一些区别)
输入阻抗:770欧+/10欧              输入阻抗:     385欧+/5欧
输出阻抗:701欧+/2欧                输出阻抗:  351+/2欧
一般都是5线制的:输入2条,输出2条,屏蔽线1条
不过注意了,如果是带有数字模块的(数字式),是测不出输入输出阻抗的。。

楼主:
也有6线的。 电源4跟 其中有电源馈线  剩下的2跟为输出。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

网友H(2011-04-02):
输出阻抗350,小于大于基本确定传感器坏,梅特勒托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