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高速印刷机用的75HP,380V电动机。最大电流只能调到25A。随机说明书提示为‘电流限制调的太低’。没有原理 图。怎样能根据实物找到调试点。

网友A:
不启动时,三相可控硅有输出电流。

网友B:
我见过的直流控制器上的电位器如果标有Imax的就是调节最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