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们这有一台液压伺服调节装置,调节的前提是液压站正常,即液压泵长期运行,通过4-20MA调节,是为炼钢侯口调节用,请问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告诉我!

网友A:
伺服阀的资料我也没有哦。不过你知道是由电流调节就行了,用PID控制方式的。根据采样信号的大小,来调节阀芯的开启程度。油路上都是用直流控制。比如象热压机,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压力加大。
关于你问的什么二位五通,三位五通等问题:
二位五通多用于气动电磁阀。这种阀的状态只有二种,开和闭。通电为一个种状态,停电回原位。按口计算,一进二出二排,为五口,二通即二个状态了。同样三位五通样解释。
三位五通:即此阀有三个工作位,油压和气动都有。三位一般为弹簧回位,而且是回到中位,三位五通的阀有多种多样,有中封闭型,为O型 ,这种阀可以中间悬停。中排型,这种阀一般很少用,特别是气阀,购买时大多要订货的。油压上有一种叫M型,这种阀安装时要特别注意,这种阀是不可以和其它阀装在一个油路上的。还有Y型 ,H型 ,F型等共7种类型通道,所以在买阀的时候和设计油路和气路的时候要考虑好,并且要有具体型号才可以。
仅此回复,有新学者可以看看。

楼主:
太感谢了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

网友B:
我一直找这些资料,想了解内部原理,学习了

楼主:
其实有时液压系统故障比气路故障还难查找!

网友C:
伺服阀是怎样根据电流信号(可不可以根据电压信号)调节其流量的

网友A:
伺服阀可以有根据外部传感器的信号来调整的。也就是闭环控制了。

网友C:
密炼机中,压陀怎么也升不起来,只知道放大器报警

网友A:
楼上请说出原因,故障状态请详细一点

网友C(2008-12-28):
请问老学徒,有关于伺服阀的资料吗,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A:
我没有液压资料,所有维修均凭多年经验。液压其实是很简单的,不过故障有点难查。

网友D:
液压伺服阀通常和伺服缸联在一起,通过采集伺服缸输出的位移(或压力)的变化信号,经放大后,反过来控制伺服阀输入电流(或电压)的大小,从而达到伺服控制的作用,具体可向液压伺服阀供应商咨询

网友E(2009-01-28):
不知楼主要控制的精度高不高,要求不高的话,你就可以用电动的调节阀用PID控制一下试试,这种电动调节阀也不便宜,不行再用伺服吧。

网友F:
液压伺服阀与其它电动阀在控制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靠标准的模拟信号
但这种阀价格可不低啊

网友G:
液压系统哦出问题一般是液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