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INTOUCHA 加密狗的作用?它起到什么作用,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它是可以启动组态软件的程序,不用加密狗的话都是通用版,不可以长时间运行,一般为30分钟。按照你编写的工程可以查看出工程的点数,点数不同,加密狗的价格也不一样,有128.256.512.1024的,最大的有无限点数的。点数越多,价格越高

网友B:
主要时为人机界面的工程点数控制,点数不同 ,加密狗的价格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