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降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有4只250W 灯 220V  并联接上后只有2个亮,这4个灯肯定没有问题,估计是线路损耗 造成电压降低,如果串联接在380V 可以吗、

网友A:
两两串接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我那个灯线离电源线有1000米 而且是铝线。

网友A:
^_^你可以多并几根线,来降低线的内阻。这样肯定管用。

网友B:
还是换粗铜线吧,以后还会接别的电器的,换吧

网友C:
如果是白炽灯就可以两两串联

网友D:
250W的灯应该是带镇流器的吧,串联应该不行。考虑要么是电源容量不够,要么是导线细

网友E:
这样要测一下电阻,如果计算一下就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不带镇流器!

网友B:
要不你搞个稳压器也行,比如DBW补偿式稳压器,效率极高,稳压范围宽 +/- 20%

网友F:
不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G:
如果两两串联到380V中,距离380V最近的灯泡会最先烧毁,还是用380-220的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