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我现在用双支热电偶连接PLC温度模块和二次仪表
现在能不能改成单支热电偶并联PLC温度模块和二次仪表
测量精度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A:
也许可以,但应该会有影响的
不过我也没有试过,刚用时也想过这样的问题,只是直接买了双支的,没有试
4-20mA我串接过两个仪表,只要内阻小就行

网友B:
楼主这个想法不错,不过没试过,明天试试在个你答复吧a

楼主:
期待你的答案。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应该不行的,我想要是可以的话,那卖双支的就卖不出去了

楼主:
我估计精度等级可能下降!

网友D:
不能直接并联!
单支热电偶可以通过信号转换电路变成双路的电流信号进行控制与显示。
比较麻烦。简单一点就是采用双支热电偶最经济。
但是,我还是要扣楼主2分!原因是你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E:
楼主可以用一个热电偶管里面放2个2线制的热电偶,刚好1个热电偶接1块仪表或者模块,我们用过!但是精度要求很高的地方不支持2线制的

网友B:
7楼的是版主吧,怎么论坛里不许问问题吗??

说说今天上午试的情况:

不可以,室温5度,接到两个表上显示都不准了,显示50了^_^

网友F:
有结果了,以后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楼的是版主吧,怎么论坛里不许问问题吗??

说说今天上午试的情况:

不可以,室温5度,接到两个表上显示都不准了,显示50了^_^
不是不允许提问,主要是论坛要求每天的单人提问尽量限制在3条以内。

网友A:
看来试验的结果不错啊,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高人来指点一下啦

网友G:
当然不可以了,4~20mA电流输出信号一般是在检测元件内经过250Ω精密电阻转换成1V~5V电压在转换成数字信号的,当并联时电流信号被分流,则在PLC和2次仪表都能不能得到正确的信号,如采用串联则因为驱动能力而降低精度,特别是在接近20mA时将严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