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8):
水电阻启动柜里是什么溶液 ,不会真的是水吧。是不是一种什么溶液之类的啊!

网友A:
水阻起动是用于超大功率电机启动的一种方式,我到泵站上去听说过750千瓦的电机采用水阻启动,但是没能亲眼看到。

哪位大侠要是见过就发个图片来看看吧。

网友B:
水阻柜图片

本起动器广泛应用于矿山、冶金、建材、石油、化工、供水、风机、压缩机、轧机、水泵、风机、球磨机、扎钢机、破碎机、皮带运输等电力行业所有工业领域的泵类和各种大中容量高压电机的重载起动系统。YKMGD系列液体电阻软起动器是为改善大、中型鼠笼式、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性能而研制的新一代起动器。主要用于额定电压为3-10KV大、中型鼠笼式、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电机软起动。该装置是在电机定子回路中串可变液体电阻的一种降压起动方式,即随着主电动机的起动,装置自动改变液体电阻动、定极之间的间距,使电阻线性均匀减小,电动机端电压均匀提高的一种起动方式。 其结构简单,可靠性强,而且经济实用,维护性强。
   独特功能>>>
   起动电流微电机额定电流的1~3.3倍
   降低了 起动发热有效的延长使用寿命
   确保一次起动成功不受电网电压波动和负载变动的影响
   起动平稳对机械设备无冲击
   对电网影响很小启动时电网降压在5%以内
   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工作原理>>>
   高压软起动器串联于电机主回路上利用其平衡的三相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该电阻通放电流时电阻体温逐步上升而电阻值逐步减少从面使电机端电压逐步升高起动转矩逐步增加以实现电机平稳起动且降低起动电流的目的.
   高压软起动柜通过高压开关柜(起动控制柜)接入电机回路该高压开关柜具有起动电动机和切断供电回路使高压热变电阻器独立完成起动过程时具备保护功能避免长期带电的作用!

网友C:
今天听到了个新的名词,学习了。水启电阻!

网友B:
液体电阻起动柜是近年来运用比较广泛的电机起动设备。液体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在电机定子回路(笼型电机)或转子回路(对绕线电机)中串入液态电阻,电机在起动过程中液态电阻阻值在预定的时间内自动无级减小,直至阻值接近为零,将液阻自动切除,电机投入正常运行,每小时至少可以启动3-5次。
   液体电阻起动柜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水箱、极板(分动极板及静极板)、传动机构、限位机构(行程开关)及相关电器元件,如继电器(或PLC)、时间继电器、接触器、按钮、指示灯等状置构成,主要适用于400V、3KV、6KV、10KV各个电压等级,功率范围从500KW-30000KW,与频敏电阻、变频器、电抗器等其它起动方式相比,具有起动功率因数高(因是阻性负载)、造价低、维护简单等特点,最低可将电机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有效减小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因而在近年来广泛受到用户的亲赖。
   现以一台10KV绕线电机做为示例,详细介绍工作原理:
1、将水阻柜就位,在水箱中加水至适当水位。
2、按比例加入适当的电解质,电解质学名为碳酸氢钠,即小苏打。
3、检查水箱是否有泄水、绝缘是否正常;
3、接入水阻柜所需的电源(三相四线380V),手动试验动极板运行方向,如果方向不对,更改相序;
4、单机调试水阻柜运行是否正常,重点检查限位开关、时间继电器等;
5、连接水阻柜与电机开关柜之间的联锁及保护线路;
6、连接电机转子回路至水阻柜接线端子;
7、电机开关柜合闸,启动电机;
   运行原理如下:电机开关柜合闸的同时,水阻柜接收到真空断路器运行信号,动极板自上而下开始运行,在设定的时间内电阻值逐渐下降,当电阻接近于零时,安装在水阻柜内的真空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完成,经过延时几秒后,动极板自动复位至原始状态,等待一下次启动。如水阻柜在预定的时间内起动没有完成就会发出一个故障报警信号,自动切断开关柜,确保电机不开路。
  对于笼型电机而言,液体电阻起动柜有两种方案,对于星型接法的电机,如星点能够打开,原理与绕线电机水阻柜的原理基本相同,对于角型接法或星点不能打开的笼型电机,水阻柜只能串接在定子回路中,电机启动完毕后需要将水阻柜用断路器隔离开,以防水阻柜长期带电引发安全事故。目前,不少水阻柜生产厂家在设计及生产时为降低成本,水阻柜只采用一台真空断路器,电机启动完成后水阻柜任然带电,这是不安全的,万一水箱受损,液体泄露,必定引发安全事故。
  液体电阻起动柜原理简单,一般不会出现什么故障,如电机启动不是很频繁,一般一年加一次水即可,容易出故障的地方为继电器、限位开关等电器元件,故障容易排除。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10-15年

你可以自己做太用用的

楼主:
不过也很危险 我们这发生过水阻箱打火现象!

网友D:
以前还没听说过水阻启动这个词

网友E:
首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F:
水阻柜的液态介子是如何实现将启动电阻逐步减少到零的呢?

网友A:
3楼的说说,液体介质是什么呀??是怎么改变它的电阻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楼的说说,液体介质是什么呀??是怎么改变它的电阻的呀??

液体是碳酸氢钠,即小苏打,和水按一定比例配合而成

运行原理如下:电机开关柜合闸的同时,水阻柜接收到真空断路器运行信号,动极板自上而下开始运行,在设定的时间内电阻值逐渐下降,当电阻接近于零时,安装在水阻柜内的真空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完成,经过延时几秒后,动极板自动复位至原始状态,等待一下次启动。

启动电流变化的过程是,动极板和静极板距离慢慢变小的过程,两个极板距离越靠近,溶液的导电能力越强,电流越大,为电机提供了由小变大的启动电流

网友G:
[原创]水阻柜的有关水阻。
水阻柜水箱里最好是用纯净水,然后再加上一些电解粉,按一定比例来配比,以达到值;
当然,水阻柜里也可用一般的一次水(自来水),最好碱性要小些的,不过,那样用动极板很容易结钙块。

网友H:
我们现在用着3台,大的水阻柜15000KW,电机14000KW,液体介质主要是水,少量电解质。

网友I:
水阻启动柜也叫做液阻启动柜。我用过是控制10KV2500KW的电机的。

网友J(2010-06-04):
很好  我这也是用的水阻柜